[开关电源] tyn287使用咨询

楼主(2019-06-26):
电路原理如附件图片
变压器室按照PI在线设计软件出来的参数  计划输出12/0.55A , 5V/0.3A
变压器由于产品体积问题  选用的是EPC13
让厂家做样品时候用电桥测量初级电感量是2mh,匝数90T  12V输出端匝数14T   5V输出匝数6T
装上去居然带不起100MA的负载  特奇怪  空载输出12V正常
然后拆掉磁芯后  在磁芯中加入一点垫片  测量初级电感量为1mh左右   再装上比以前好  能带起负载100-400MA  不过不超过一分钟就不知道是不是保护又没输出了  不管是带100MA还是400MA   触摸发现P6KE150A这个元件发热很严重   偶尔会冒烟     只有在空载情况下这个元件才不发烫

请教各位   这样的会是怎么样的问题呢? 搞了几天了  也没搞出结果来

网友A:
磁心用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心用的太小了。

空间问题   没办法使用太大的磁芯

网友A:
如果输出功率需求不能减,那么就只有重新设计,给电源留出足够空间。

网友B:
按照TNY287三角波电流峰值0.5A计算,EPC13的Ae=12.5  你垫气隙后的电感量=1mH,则
磁芯磁通密度=1000uH*0.5A*1000/90T/12.5mm平方=444.4mT。
变压器磁通密度超了。
系统是不会正常滴......
EPC13做这么大,我告诉你除非换别的芯片,提高频率,否则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TNY287三角波电流峰值0.5A计算,EPC13的Ae=12.5  你垫气隙后的电感量=1mH,则
磁芯磁通密度=1000uH*0.5 ...

请教一下EPC13能做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EPC13能做多大功率的呢?

首先,用这个芯片和这个变压器,你得修改参数,90匝是远远不够的,至少翻倍,到180匝,变压器最高激磁磁通才会到222mH,符合一般小变压器磁芯磁通密度水平。180匝,拉气隙到1mH。
然后你看看变压器还能绕多少次级,窗口不够了吧,线径全部换细的,设计原则初次级线包面积占比一样大。再看漆包线电流密度,你就知道可以做多少功率了。
记住180匝,然后看磁芯窗口,算线径,算电流密度,输出功率就出来了。

网友C:
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工作频率,二是改用其他Ae万人大的磁芯规格,如RM,PQ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