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输出电路请教

楼主(2019-06-26):
0~10V模拟量输入电路:该电路实际使用TLV2544芯片,参考电压为5V,上电后LM358异常烫手,仔细检查过没有焊接反、也没有短路现象,请教大家此电路有何问题和不足?
0~20mA模拟量输入电路:该电路实际使用TLV2544芯片,参考电压为5V,请教大家此电路有何问题和不足?

0~10V模拟量输出电路:该电路实际使用TLV5614芯片,参考电压为5V,芯片为12Bit精度(0~4095),现在实测内部给定2048.芯片输出4.02V,经过运放输出8.03V;内部给定2560,芯片输出5.01V、经过运放输出10.01V,内部给最大值4095,经过运放输出也是10.01V,不符合0~4095对应0~10V线性关系!请指教!

0~20mA模拟量输出电路,芯片使用的还是TLV5614,参考电压是5V,请指教有何问题和不足?!

以上诚意请教大家!

网友A:
“上电后LM358异常烫手”

你的LM358假定输出10V,那么输出电流是20mA(10V/500ohm),半个LM358功率耗散至少(24-10)*0.02=0.28W,双运放则0.56W。应该相当烫了,时间稍长运放即损坏。

网友B:
一个一个来,太多无法下嘴,第一个为啥对地接个250Ω电阻,目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LM358异常烫手”

你的LM358假定输出10V,那么输出电流是20mA(10V/500ohm),半个LM358功率耗散至少 ...

0~10V模拟量输入电路,只是在加5V和24V电的情况下、且外部没有任何电压信号加到模拟量输入通道上,这个时候LM358就异常烫手!

就是个农民工。
xch
"没有任何电压信号"这句话像农民工说的,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来,太多无法下嘴,第一个为啥对地接个250Ω电阻,目的是啥?

电路请别人设计,模拟量这块我不太懂!诚心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0V模拟量输入电路,只是在加5V和24V电的情况下、且外部没有任何电压信号加到模拟量输入通道上,这个时 ...

“0~10V模拟量输入电路,只是在加5V和24V电的情况下、且外部没有任何电压信号加到模拟量输入通道上”

此时各LM358同相输入端是(1)接地,还是(2)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0V模拟量输入电路,只是在加5V和24V电的情况下、且外部没有任何电压信号加到模拟量输入通道上”

此 ...

输入端没有加外部0-10V电压就是悬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没有加外部0-10V电压就是悬空的

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LM358输入端悬空等于接比电源电压低数伏特的信号。输出自然也是比电源电压低数伏特,此时输出电流将大于输入10V时的2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来,太多无法下嘴,第一个为啥对地接个250Ω电阻,目的是啥?

猜测是把10V输出用两个250欧电阻分压得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LM358输入端悬空等于接比电源电压低数伏特的信号。输出自然也是比电源电压低数伏特, ...

说错了!运放的1和2脚是接地的!没有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把10V输出用两个250欧电阻分压得到5V。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用来分压!是不是因为两个250欧姆电阻阻值太小导致电流过大,LM358才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运放的1和2脚是接地的!没有悬空!

“运放的1和2脚是接地的!没有悬空!”

LM358的1脚是输出端!
你焊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LM358输入端悬空等于接比电源电压低数伏特的信号。输出自然也是比电源电压低数伏特, ...

你好!电路看似运放1、2脚和地连接!实际测量并未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电路看似运放1、2脚和地连接!实际测量并未连接!

“实际测量并未连接!”

3脚和5脚联接到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1和2脚是接地的!没有悬空!”

LM358的1脚是输出端!

搞的有点蒙了!运放1脚和2脚短接的,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量并未连接!”

3脚和5脚联接到地没有?

这是2路模拟量输入的电路,LM358这个运放的2脚和1脚短接并未接地、6脚和7脚短接并未接地、运放的3脚和5脚作为输入端外接0-10V直流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量并未连接!”

3脚和5脚联接到地没有?

你好!还在吗?我把图放大了,您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2路模拟量输入的电路,LM358这个运放的2脚和1脚短接并未接地、6脚和7脚短接并未接地、运放的3脚和5 ...

LM358的3脚和5脚未接地,那就是悬空。
运放输入端不允许悬空,我在8楼已经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的3脚和5脚未接地,那就是悬空。
运放输入端不允许悬空,我在8楼已经说过了。 ...

那个就是个电压跟随器啊!典型应用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用电阻250欧全部改大的,例如1k丶3k。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的3脚和5脚未接地,那就是悬空。
运放输入端不允许悬空,我在8楼已经说过了。 ...

是不是要调整后面分压电阻的大小来限制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就是个电压跟随器啊!典型应用电路啊!

再说一遍:运放输入端不允许悬空,我在8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调整后面分压电阻的大小来限制电流?!

“是不是要调整后面分压电阻的大小来限制电流?!”

调整分压电阻,和运放输入端不允许悬空,是两回事。

网友D:
LM358输入浮空相当于接正电源24V,输出虽然不会达到48mA(内部限流的),但功耗早超过限定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输入浮空相当于接正电源24V,输出虽然不会达到48mA(内部限流的),但功耗早超过限定值了。 ...

你好!那么就我第一个电路存在运放3和5脚输入悬空的问题应该怎么修改?第一个电路是0-10V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调整后面分压电阻的大小来限制电流?!”

调整分压电阻,和运放输入端不允许悬空,是两回事。 ...

你好!那么就我第一个电路存在运放3和5脚输入悬空的问题应该怎么修改?第一个电路是0-10V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么就我第一个电路存在运放3和5脚输入悬空的问题应该怎么修改?第一个电路是0-10V输入的! ...

你把0~10V信号接入,就不是悬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么就我第一个电路存在运放3和5脚输入悬空的问题应该怎么修改?第一个电路是0-10V输入的! ...

两个250欧电阻应该改得大一些,以避免发热过甚。

网友E:
0-10V参考这个,悬空0V

网友E:
ao输出注意防护一下。另外那个npn管子,注意功耗

网友F:
我瞎画的,楼主看着办吧。

网友:
几年前做过这方面,有点记不太清了,随便说几点,希望能帮到你。
1.  0-10V,接近0V能输出吗,0-20MA同理,工控板多为正负电压,需要查运放资料。
2. 你的电路应该是开发板吧,工业现场的话这些电路还差蛮远的,至少会处理下共模电压的。再比如运放输入口不能悬空,可以加电阻保护,端口出接电容等
3. 运放发热,可以查一下运放的驱动电流,然后运放的有内阻不能那样简单的分压,其实可以在前端做成差分输入。
4. 输出关系不用满量程对应满量程,保持线性就可以了,常规应用精度完全够用了。
5. 工控主板,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或者电流,共用同一组通道的。

@R2D2 :plc的模拟量方案比较贵的。都是隔离,带精密电阻可调零点和增益
@叶春勇 :我在33楼35楼贴出来的电路才是正规PLC模拟量输入用的电路吧?虽然我没有反向测绘过,但是看PCL模拟量入口用了什么原件大概齐都能猜出来。
你这个是正规工控设备的思路,ti有款ina826就是针对plc模拟量输入开发的

网友F:
我TMD的太聪明了,想出一个不需要负电源就能测0~10V/0~20mA零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0V参考这个,悬空0V

0~20mA模拟量输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参考图吗?
0~20mA模拟量输出呢?
诚心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0~20mA模拟量输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参考图吗?
0~20mA模拟量输出呢?
诚心请教!非常感谢! ...

老子在33楼35楼贴的电路图就是0~10V/0~20mA模拟量输入吧?

网友E:
1、你的电路图也差不多了,主要时单电源供电,0附近精度差。
2、参考33楼的电路,把0-20ma和0-10V模拟电路统一设计。
3、工业设计,还需要tvs管保护一下输入输出端口(跟外部对接的端口,这是不可控的)。
4、34楼从信号的角度说的比较完整(他说的方案在研华485数据采集模块能见到),但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作为一个仪表,是一个计量装置,是否在硬件上设计校准元件。通常时0点和增益调节。
5、电路设计时,是否可以采用隔离方案,有的传感器可能比较远,可能不在一个变压器下,共模电压不一样,如果是非隔离方案烧掉模拟量模块顺便也比你单片机也一起给你端了(从维修的角度来看,维修价值不大了,有些小公司由于员工离职,连程序都找不到)。如果你不设计成隔离方案,推荐外部用“模拟量隔离栅”
6、现在时代不同了,各个半导体厂商推出了针对plc而设计的仪表运放,例如TI的ina826,他的datasheet里有模拟量输入电路的参考电路。
7、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有现成的集成电路xtr系列。我拆了很多工控电路板,经常能见到。
我对模拟量电路设计的理解就这些了。

@R2D2 :我说的那种漏电,就是y电容搞出来的。随随便便100V。
35楼的图有共模电压抑制能力。

网友G:
下面的观点供上面几位哥们参考下:
1. 工业现场模拟信号是有负压输入的
2. 电流的防护要用低漏电小电容器件,又电压电流统一,所有不常用TVS防护,多为阻容,然后在运放后端进行正负压的防护。
3. 校正一般是用标定信号配合软件进行校正的,软件能处理掉这些线性误差的。有的也会加个小电阻粗糙的处理一下失调。
4. 数字输入在前端隔离,模拟输入输出在ADC后端和DAC前端进行光耦隔离的。
5. TI有针对4-20MA输出的DAC芯片的。
6. 35楼的电路思路应该差不多,但也不是实用电路。而且好像并没有共模处理能力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下面的观点供上面几位哥们参考下:
1. 工业现场模拟信号是有负压输入的
2. 电流的防护要用低漏电小电容器件 ...

我想问下,运放供电地和运放输出(也就是直接和MCU的ADC连接)参考地直接相连,会不会产生干扰?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运放供电地和运放输出(也就是直接和MCU的ADC连接)参考地直接相连,会不会产生干扰? ...

绝大多数场景是直连的且可靠的,如有特别要分割,ADC手册会重点提出来的

网友I:
明显358输出负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的电路图也差不多了,主要时单电源供电,0附近精度差。
2、参考33楼的电路,把0-20ma和0-10V模拟电路 ...

感谢您帮忙好几次!您31楼给出的是0-10V模拟量输入、32楼是0-20mA模拟量输出
能不能再麻烦你给一个0-10V模拟量输出、0~20mA模拟量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子在33楼35楼贴的电路图就是0~10V/0~20mA模拟量输入吧?

感谢!能不能给一个0-10V、0~20mA模拟量输出参考电路呢?!不胜感谢!

网友E:
这个是0-10V模拟量输出

建议在下端调零端串一个大电阻,这样左边的分压电阻可用小电阻了。

网友E:
0-10V 0-20mA参考电路 根据adc输入范围,调整电阻R1 R2 R3 以及取样电阻500R

楼主:
引用 网友E:
ao输出注意防护一下。另外那个npn管子,注意功耗

这个应该是0~20mA输出了吧?!

楼主(2019-10-10):
引用 网友E:
0-10V 0-20mA参考电路 根据adc输入范围,调整电阻R1 R2 R3 以及取样电阻500R

您好,有关模拟量输入输出又遇到一个问题,麻烦您百忙之中帮忙看看,帖子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8384-1-1.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E:
0-10V参考这个,悬空0V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没脑子电路,或者是非电子专业人士设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瞎画的,楼主看着办吧。

呵呵,瞎画的,倒真是实话!
手往J1上一搭,你猜会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