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393

楼主(2019-06-26):
LM393做电压比较器,当-端电压>+端电压输出低电平,想让低电平一直保持住?

网友A:
只要反相端电压高于同相端电压,输出就一直为低电平,反之如果反相端电压低于同相端电压,输出就会翻转为高电平(需要上拉电阻)
如果需要锁存住这个输出状态,那就只能改用带锁存功能的比较器,393搞不定

楼主:
哪种锁存功能比较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反相端电压高于同相端电压,输出就一直为低电平,反之如果反相端电压低于同相端电压,输出就会翻转为高 ...

谢谢!哪种锁存功能比较器好?能告诉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哪种锁存功能比较器好?能告诉型号吗

不建议用,因为用的少,交货困难,还是换个设计思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哪种锁存功能比较器好?能告诉型号吗

看TI的官网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哪种锁存功能比较器好?能告诉型号吗

到TI官网看看,不过这种带锁存的用的不多,当心交货期

网友B:
对于比较器一般会使用回滞电路, 而不是锁存电路.
当然回滞也有一定的锁存功能. 但也能释放.
如果回滞过大, 就会不能释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