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单片机官方uart0测试代码不能收发数据

楼主(2019-06-26):
买的官方的M0518的单片机开发板,使用官方uart0 demo代码测试,不能收发数据,非常奇怪。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求指教

网友A:
用最新版的BSP试试

网友A:
另外确认硬件不行,还有其他例子里有哪个printf的,你也试试看。

网友A:
还有就是官方的开发板上不带COM的,需要你单独弄个COM接口连到对应引脚。比如用USB转串口连接到这个对应引脚。

网友A:
开发板的调试器本身不带COm功能,我之前用过,串口是可以的。

网友A:
例子没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可能是

网友B:
你直接USB连接是没法使用COM,需要单独接到COM的端口上

网友C:
应该是你硬件没弄对吧

网友C:
看看连接线是不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连接线是不是对。

连线没有问题,参考了下这个帖子,算是问题解决了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11576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