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Harmony 3.0+PIC32MZ2048EFM144+MEB2 驱动

楼主(2019-06-26):
各位朋友求助:
软件平台: XIDE 5  +  H3
硬件平台: PIC32MZ2048EFM144   EF START kit  +多媒体版MEB2 (使用新的PDA TB4301 WQVGA LCD和MXT336触摸控制器)

测试新建项目时候,GFX Core 选择显示驱动时候,加载LCC驱动失败,信息如下

<Configuration Database>[Error]: Failed to activate component: gfx_driver_lcc
<Log>[Error]: Exception cause: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E:\microchip\H3\gfx\driver\controller\lcc\config/lcc_controller.py", line 249, in instantiateComponent
    autoSelectDMAChannel(DMAChannelSelected, DMAChannel, OldDMAChannel)
  File "E:\microchip\H3\gfx\driver\controller\lcc\config/lcc_controller.py", line 254, in autoSelectDMAChannel
    enabled = Database.getComponentByID("core").getSymbolByID("XDMAC_CH" + str(channel) + "_ENABLE").getValue();
        at com.microchip.h3.database.scriptinterface.component.ComponentRemoteSymbolInterface.getSymbolByID(ComponentRemoteSymbolInterface.java:22)

        at sun.reflect.GeneratedMethodAccessor372.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java:4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498)

求助:32MZEFM图形驱动在H2时候支持LCC,到H3版本不支持了吗?
对于 EF START kit  +多媒体版MEB2硬件平台+H3,对应PDA TB4301 WQVGA LCD 如何设置显示驱动?

配置连线框右侧,对TM4302B进行配置时,配置选项中选择LCC,也会有以下信息:

<Harmony Database>[Info]: bsp list ['BSP_SAM_E70_Xplained_Ultra', 'BSP_SAM_A5D2_Xplained_Ultra', 'BSP_SAM_E54_Curiosity_Ultra', 'BSP_PIC32MZ_DA_Starter_Kit']
<Harmony Database>[Info]: component list [gfx_hal, sys_input, aria_gfx_pda_tm4301b, core, BSP_PIC32MZ_EF_Starter_Kit, dfp, gfx_disp_pdatm4301b_480x272, aria_gfx_library, gfx_maxtouch_controller, HarmonyCore]
<Harmony Database>[Info]: Configuring for LCC Interface.
<Harmony Database>[Info]: No BSP used, will not configure

是否意味着当前H3, 对于 EF START KIT 的BSP 还不支持LCC ? 对于当前配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资深玩家,或厂家工程师来给上上课,谢谢了。

网友A:
32的没玩过。

网友B:
才测试一下gfx_apps目录下现有的projects,看看啥情况!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gfx_ap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测试一下gfx_apps目录下现有的projects,看看啥情况!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gfx_ ...

H3下,apps 中实例多为 MZ DA系列芯片,和其他系列。框图链接配置方式比树状表体验好多。

网友B(点评):
关注下一个版本,会有更多MZ EF的出来的!

网友C:
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E(2019-07-26):
搞定没,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定没,分享一下。

没继续研究,X IDE用回4.05,MH版本 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