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复位

楼主(2019-06-27):
自己制作FPGA板子时,未画复位电路,有办法挽救吗?外部用STM32给复位信号可行吗

网友A:
可行    像xilinx的   如果没有复位也是正常的  因为默认情况下都是0

网友A:
最好有个复位会比较稳妥  用外接控制器我觉得就可以

网友A:
我们的做法一般是否多个复位源   比如电源的PW_GOOD   手动复位    加载完成等

网友A:
加载完成也就是程序从外扩flash中加载完成   开始运行前全局复位一下
保证逻辑不会出错

楼主:
如果外加STM32做复位的话,是不是应该先上FPGA的电,然后再上STM32的电呀,先后顺序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

网友B:
XILINX的FPGA没有复位电路关系不太大。而且官方文档明确写了除非特殊情况必须复位,其他情况尽量少用复位。如果fpga内部有用到PLL,可以用lock信号当做逻辑模块的复位。
如果板卡上有STM32并且有pin连接的话,完全可以用STM32的输出当做FPGA的复位。只要FPGA上电完成之后复位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ILINX的FPGA没有复位电路关系不太大。而且官方文档明确写了除非特殊情况必须复位,其他情况尽量少用复位。 ...

希望能多多讨论  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