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怎样用数字示波器测量2Hz脉冲信号?

楼主(2019-06-27):
我的数字示波器是25MHz的,我想测量的是2Hz的脉冲信号,脉冲的宽度大约是1毫秒,电压大约在70v以下你的是25M,采样率至少应该是200M,测试1ms的脉冲完全够用。把示波器的水平时基打到0.2ms、0.5ms或者1ms都可以很好的看到。但是前提是你示波器得有良好的触发。
怎样用数字示波器测量2Hz脉冲信号: 你的是25M,采样率至少应该是200M,测试1ms的脉冲完全够用。把示波器的水平时基打到0.2ms、...
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脉冲信号的长度?: 测量脉冲信号的长度可以用示波器的光标功能,进**位测量长度,但这种方式存在误差。目前有些示波器中标配...
设有一脉冲信号的频率f=2Hz,如何用示波器来测量该信号的周期T=?: f=1/T 则有T=1/2=0.5S。 示波器如果扫描速度是50mS/div,则满屏正好能看到一个...
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脉冲信号的长度?: 1、可以使用示波器的光标功能,进**位测量长度,但这样会存在误差。 2、有些示波器中标配了测量统计...
如何从示波器的显示屏上确认该信号的脉冲宽度为10微秒: 新式的或高档的示波器,其水平标尺有时间显示,可以直接读出脉冲的宽度。 老式的示波器会有“时标发生器...
设有一脉冲信号的频率f=2KHz,如何用示波器来测量该信号的周期T。?: 首先让输入的信号在Y轴大于两格以便同步,不知道频率的情况下先把触发源置内,并选信号输入的通道做触发,
示波器怎么测量低电平高于0V的脉冲信号: 把触发电平调到高低电平间,选边沿触发就应该可以了,不行就把时基调小,或者采样方式选峰值检测
示波器产生1Hz脉冲信号: 不太懂这个。。 金涵电子的手持示波器JDS3012A带信号源,可以输出波形的。
如何用示波器测量脉冲信号: 就是用探针直接去测控制极(需观察测量的信号),那个金属小夹子要夹在地上(严格地说:应该在参考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