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人遇到过种情况吗?怎么破?

楼主(2019-06-27):
用keil的时候最讨厌遇到这种问题了,大家有遇到过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这是逼着我们用IAR吗?

网友A:
可以用Keil 4版本的安装包

网友B: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可能系统兼容性不好。

网友C:
主要解决办法就是替换UV4.exe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u011624093/article/details/80880708

网友E:
将附件中的文件下载然后放到keil一下的安装目录中即可C:\Keil_v5\UV4.,选择替换即可。

文件链接: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ma57457/10118005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个图标颜色都没有见过

网友H:
可能兼容性不好

网友I:
感觉keil越来越不好用了。

网友J:
现在软件和元器件库分开,太慢了。

网友G:
是**不到位造成的吗

网友B:
以前都是keil4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主使用的使keil哪个?

网友:
是win10操作系统吗?

网友E: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795.htm

网友C:
可以将低版本中的UV4.exe直接替换

网友D:
UV4.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ySPkpo8wrcCbAxdcs2CTA 密码: 8ze4

网友J:
下载一个元器件库都慢的卡死。

网友I:
keil的可用性降低了太多

网友H:
现在的软件很多都是跟系统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