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充电芯片温升问题

楼主(2019-06-27):
最近用ME4059A这款充电芯片做DC-DC充电,充电时芯片表面温度实测达到80度(手册是最高工作温度85度),充电电流是2A,PCB散热表面达92度。不知这样会有隐患不?请问各位有没做过这实验和产品,充电芯片它的正常工作温度是多少度为合适?或者有没有其它低温充电芯片介绍。
  谢谢!

网友A:
短时间还好 长时间的话 温度这么高 肯定是有隐患的

网友B:
没多大问题,可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芯片有热关断功能,一般还有热保护功能:温度超标了,电流会下降的。一般应该不会烧坏的。

楼主:
如增加铜厚(如1盎司改成2盎司)会不会降下来?要不就改芯片了。结构空间不够PCB增加不了。

网友C:
温度太高,对周边元件都是伤害,也许电解电容撑不了太久

网友D:
内部有测温引脚,>50℃就限流了. 这个反馈信号可能你没用上.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昨天工作有些忙,没回复。

楼主:
@tyw ,这款芯片第8脚外接热敏电阻可以检测电池温度,正常工作接20K电阻。另外昨天也问了厂家回复说这芯片的终点工作温度在125度起保护。

楼主:
现在就是客人提出要改善,不知各位大佬有没有其它的DC-DC充电芯片介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客人提出要改善,不知各位大佬有没有其它的DC-DC充电芯片介绍?

这芯片也太弱了吧,如果只是DC-DC 带恒流功能,选择就多了,像MP2307 烂大街的多,4A高边限流,sop8封装,自带底部散热,(EXPOSED PAD)

楼主:
楼上这位兄台,MP2307只是恒流输出,它不是专业的对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客人提出要改善,不知各位大佬有没有其它的DC-DC充电芯片介绍?

〓◆ 如韵电子产品样本 580页 33.7M 超清书签版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位兄台,MP2307只是恒流输出,它不是专业的对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
...

有区别吗?
加一个小小的外围电路检测一下送芯片关断端。

楼主:
@tianxi01  问题是空间不够啊,PCB放不了。

楼主:
现在我在网上找了另一款的芯片SLM6500,在淘宝上拍回再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在网上找了另一款的芯片SLM6500,在淘宝上拍回再测试。

这个至少带底部散热器,可以通过过孔灌锡,将热量有效的导到背面需要的大面积散热铜皮,应该可以有效控制热量来着。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F:
都接近最高温度了,这样长期充电的话,可能导致芯片过热保护或者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