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形调整电路,尖峰波调整成近似正弦波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9-06-27):
电路如上所示。这是一个电容放电回路。
通过可控硅和电感把尖峰电流调整到接近正弦半波电流。通过调整调压器输出,也就是电容充电电压,来调整后面出来的正弦半波峰值电流。
电路是测绘的。不知道怎么计算电感量。现在想实现6ka的正弦半波电流,电路上各部分元件参数怎么确定。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把C和L看成典型的并联谐振,串联电阻由于哪怕3KA电流也就是几V的压降,可以直接忽略。
然后,我们知道,并联谐振,本身就是电容和电感能量互相交换的过程,那么我们这个情况是并联谐振的什么时候呢?就是在C上面达电压达到最大值时刻,电感电流=0,可控硅导通,电感电压最大值,而电感电流则由0开始上升的一个瞬间去考虑问题,可以明确说明并联谐振没错。
这个线路,由于可控硅的单向导通特性,确实可以实现半波电流激励,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物理开关,则你可以获得一系列衰减震荡波形。
那么结果不就出来了:你需要什么频率的正弦波半波,则计算他们的谐振频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C和L看成典型的并联谐振,串联电阻由于哪怕3KA电流也就是几V的压降,可以直接忽略。
然后,我们知道, ...

感谢回复!
频率是固定的,不需要改变。接近正弦半波(10ms)就行。目前我们是想要峰值电流提高一倍。是不是在原有的硬件上,把前级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了?当然可控硅要重新选型,电流也要扩大一倍。不知道是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频率是固定的,不需要改变。接近正弦半波(10ms)就行。目前我们是想要峰值电流提高一倍。是 ...

固定的就用固定的电感,10mS,那就是50Hz喽,500uF  50Hz谐振  则谐振电感=20mH。
你想电流加一倍,提高电压肯定是对的,也可以提高电容器容量,500uF提高到1000uF,电感变成10mH,理论上峰值电流会增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