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继电器算不算电动机?

楼主(2019-06-27):
还有:   电磁阀算不算电动机?
   电磁铁算不算电动机?

                   电磁扬声器算不算电动机?
                   电磁式拾音器算不算发电机?

网友A:
“电磁继电器算不算电动机?”

当然算。
实际上,最早的电动机就是跷跷板式的,而不是旋转式的。这种跷跷板式电动机由亨利(就是国际单位制中电感量单位那位亨利)发明的。

网友A:
“电磁扬声器算不算电动机?”

当然算。虽然和普通的旋转式电动机相比较,效率非常低,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电磁式拾音器算不算发电机?”

前几天模拟版面有个关于动圈式话筒的帖子。依我之见,动圈式话筒是发电机。虽然效率非常低,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当年贝尔发明电话,发话方和受话方使用的都是和电磁式耳机一样的,由薄铁膜片、磁铁、线圈组成的送话器和受话器,两边完全一样。发话方说话时,它就是发电机,受话方接听时就是电动机。然后,双方再反过来。

网友B:
电动机--电能驱动机构。

通过电能进行动作的应该都算吧?

网友C:
这样说起来,电磁铁也是电动机,压电陶瓷也是电动机。。。。。

网友D(2021-10-04):
有刷直流电机,也算是个接触器,单刀多掷开关,
外转子的,不就像波段开关或汽车的分火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