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组网通讯时有时主机询问后,从机没有返回数据

楼主(2019-06-27):
测试环境是一个485主机负责连续循环地向7个从机发送指令,主机发送指令后,收到从机的正确回复后,向下一个从机发送指令,依次循环,
如果从机不返回数据,或收到的数据不正常,主机则会等上60s左右,才会发下一条指令。所有的数据都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观察。

485节点间用的是类似杜邦线的软线,长度不越过100cm.

现在的问题是主机询问从机,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某个从机不返回数据的情况,每个节点都有这样的情况。

后来给其中一个节点断电了(有点半蒙式的给他断电,因为检查数据时总觉得是发送数据的间隔太频繁才会这样),这样主机就会有1分钟左右的间隔不向从机发询问指令,然后我就发现在除断电的从机没有数据外,其他从机的数据都正常返回。

难道真的让我蒙对了吗,但还是不了解真相啊。所以请各位前辈指点下我测试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从机都长得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都长得一样吗?

一样

网友A:
那就是通讯协议是@wh6ic这种二傻子编的。

网友B:
这个恐怕是程序问题吧。不妨加个指示灯看一下,从机接收到完整数据,指示灯就亮一下。

网友C:
从机的反央时间不够快,上一帧还没处理,下一帧已出现了,造成软件体糸逻辑混乱导致。每一个从机它要处理二个帧,一个主机的命令帧,连一个是其他从机的响应帧,没有足够的速度处理,从机都会当机,特别是不同机型的从机。我经过的例子,一个MODBUS智能传感器(其他公司的),单独用MODBUSPOLL是可以的,正常接收,一旦组网,全部(相当部分)传感器就当机,现在只能用二种方法处理,一个二个总线,相同的从机组一组,另一个是发命令(采集周期间隔)拉长。

网友D:
1.芯片RS485不行,最好用MAX13487自动收发,自适应差分波形;
2.时序没弄好,主机两次发送的间隔不能太快要控制好,否则从机发不出应答指令;3.程序有BUG;
4.通讯线材质量差或线过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芯片RS485不行,最好用MAX13487自动收发,自适应差分波形;
2.时序没弄好,主机两次发送的间隔不能太快要 ...

自动收发的,在低波特率可以,高波特率更加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动收发的,在低波特率可以,高波特率更加差。

实践出真知:115200BPS,24个从机,十几米,实测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15200BPS,24个从机,十几米,实测不是问题

这么短啊,我光伏埸,3-5KM,布线,就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芯片RS485不行,最好用MAX13487自动收发,自适应差分波形;
2.时序没弄好,主机两次发送的间隔不能太快要 ...

芯片用的SP3485;上一条从机的回复时间和主机发送的下一条数据间隔在110ms左右。我也怀疑过是时间间隔的问题,如果是这情况,为什么主机从来没有问题。难道是从机不做其他处理,只处理485数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的反央时间不够快,上一帧还没处理,下一帧已出现了,造成软件体糸逻辑混乱导致。每一个从机它要处理二 ...

我自己猜想可能是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也不敢确定,我这里的线加起来也超不5M,所以我没加终端电阻,您觉得会不会是总线负载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先把主机询问间隔调整,如果没有效果,再考虑负载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猜想可能是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也不敢确定,我这里的线加起来也超不5M,所以我没加终端电阻,您觉 ...

肯定不是,最大可能就是产品没有做好,不能够及时快速处理通信帧而当机,不是目的地址的从机也要处理那些无用帧。你可以用单个从机是否当机,命令间隔用标准的200MS的发送和接收,然后间隔加小,是否出现当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最大可能就是产品没有做好,不能够及时快速处理通信帧而当机,不是目的地址的从机也要处理那些 ...

MODBUS的命令间隔标准是200MS吗,这个我不知道,我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过刚才我把主机的时间调了,主机收到从机回复后1S左右再发下一个从机指令,目前看没有什么问题。
您说的不能够及时快速处理通信帧而当机,------->这个问题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如何修改,再写类似的程序应该注意什么。
不是目的地址的从机也要处理那些无用帧,-------->程序中判断出不是目的地址的无用帧,弃之,并清空了接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的命令间隔标准是200MS吗,这个我不知道,我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过刚才我把主机的时间调了, ...

MODBUSASCII没有间隔。MODBUSRTU有3.5字符间隔,比如115200bps/8/N/1,一位8.6us,3.5个字符是300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是程序问题吧。不妨加个指示灯看一下,从机接收到完整数据,指示灯就亮一下。 ...

前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还望告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最大可能就是产品没有做好,不能够及时快速处理通信帧而当机,不是目的地址的从机也要处理那些 ...

间隔小会当机,您说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好像还是从机程序的问题。
从机收到指令后,会做一个采集,然后再向485总线发送数据。当然接收数据是在中断里,数据处理是在主程序中调用数据处理函数了。
刚才把主机改了之后,到现在一个半小时,发生了三次当机,要崩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间隔小会当机,您说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好像还是从机程序的问题。
从机收到指令后,会做一个采集,然 ...

主机查询命令间隔拉长即可,如1S查询一次。7台从机主机查询7次,7秒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间隔小会当机,您说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好像还是从机程序的问题。
从机收到指令后,会做一个采集,然 ...

解析命令后才起动数据采集,这样的程序有点LOW,应做一个例程不断采集数据,更新一个公共数据或数据接口,只要命令下来,解析本机的数据,直接把变量的值往上送,响应时间大大可以缩小。

楼主(2019-08-17):
引用 网友C:
解析命令后才起动数据采集,这样的程序有点LOW,应做一个例程不断采集数据,更新一个公共数据或数据接口, ...

已经把程序改了,不在modbus部分做采集,用的定时器规定采集时间,在串口观察了从机返回数据的时间100ms-300ms之间,但是几个设备组网后还是那样,总有一个设备会出现假死的情况。需要主机招呼两三次才会有返回数据,甚至有时三次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把程序改了,不在modbus部分做采集,用的定时器规定采集时间,在串口观察了从机返回数据的时间100ms- ...

MODBUS 响应必须在中断里处理,这样命令不会重复,命令接收后50MS空格,再花10MS回复(目的地址跟本机相同时),实测100-300MS 的从机响应有点慢。从机要改良。或者主机增加间隔时间。

楼主(点评):
您说的这个确实没有中断里处理modbus,本来是在modbus的3.5个定时中断中处理(这个没测),后来因为485口还做别的数据处理,所以就把所有的数据处理改到main函数的while循环中了.

网友E:
直接监控物理线路上的数据吧,不一定从机的问题,主机是否按协议发送,从机是否只是通信部分挂了,很多细节要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把程序改了,不在modbus部分做采集,用的定时器规定采集时间,在串口观察了从机返回数据的时间100ms- ...

你这个问题,我这里有个智能温湿度模块,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发的,同样发生这样的问题,不是在中断里处理响应,不同模块组网就会发生没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监控物理线路上的数据吧,不一定从机的问题,主机是否按协议发送,从机是否只是通信部分挂了,很多细节 ...

主机当然是按协议发送的。
不过程序复位会发数据的,所以可以确定板子并没复位。您讲的我不是太理解,您讲的详细点。

是直接监控的物理线路上的数据,在485的网络中接了一个485的接收模块,将所有485线路上的数据都会传到电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这里有个智能温湿度模块,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发的,同样发生这样的问题, ...

呵呵,前辈谢了,自知水平不高。
我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找到根了,对吧。我测测看。有问题再请教您。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前辈谢了,自知水平不高。
我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找到根了,对吧。我测测看。有问题再请教您。
感谢 ...

就是在定时中断里判断是否是完整的一裭,是的话,直接处理好发送裭,送入发送BUF里,启动发送(串口中断发送),不是,清RXBUF,退出中断。这样可以加快响应。放在MAIN函数处理,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定时中断里判断是否是完整的一裭,是的话,直接处理好发送裭,送入发送BUF里,启动发送(串口中断发 ...

modbus可以其他传输数据共用一个串口不,我把参数设置和modbus共用了一个串口。这两部分都要在中断中处理吗还是分开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dbus可以其他传输数据共用一个串口不,我把参数设置和modbus共用了一个串口。这两部分都要在中断中处理 ...

?不明白你的意思。即要当主机也要当MODBUS从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dbus可以其他传输数据共用一个串口不,我把参数设置和modbus共用了一个串口。这两部分都要在中断中处理 ...

参数设置不会经常设的吧?MODBUS本身有03,06功能码,设置参数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dbus可以其他传输数据共用一个串口不,我把参数设置和modbus共用了一个串口。这两部分都要在中断中处理 ...

你的意思,有不同的命令裭来区别的吧,如果参数设置可以在MAIN处理。要在中断里区别标志。

网友F:
应该是软件问题,从机接收的第一个字节稍微长点,有个等待时间后续字节就比较短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modbus可以其他传输数据共用一个串口不,我把参数设置和modbus共用了一个串口。这两部分都要在中断中处理 ...

要想良好的反应,串口必须工作在中断。
一个壮实串口数据筛选、再同步,是一个系统反应良好的基础。
用包头+本机地址作为唯一包头信号,开始同步+语法检查,采用双缓存区结构,直到整串数据合法、校验通过,才送接受第2缓冲区,并改写缓冲区标志以便于其他函数或者主函数在检测到读缓存区2数据更新,马上处理。
中断里面,通过缓存区1的索引,任意非合法数据即时舍弃,重新寻找合法包头,开始同步。同步其实很简单,修改RX串索引归零就是重新同步。
从机除了发送应答,则必须处理完数据,并检测总线是否为空,才能发送,所有其他时间,485 的RX/TX引脚都必须在接受状态,发送完立刻恢复到读。
这样处理后,哪怕你发的是一串乱码中间才有短的一串合法主机命令串,都可以及时响应并在总线无冲突发出回复。
测试从机串口处理鲁棒性,你可以加入N多乱码,把合法串变成几十倍大小的串,从机必须及时响应,并在主机串完成后的总线空余时间发出应答,而且不会发生碰撞。
这样的处理,哪怕你

网友H:
如果主从机都是你做的,那从机为什么不回应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从机是其它供应商,提交协议规范与抓包波形证据找供应方索赔。

网友:
我们可以 免费 帮 贵公司 从 485 的 设备 免费 升级 到 CAN总线

楼主 您好,我们 是做 CANWeb 总线的,我们可以 免费 帮 贵公司 从 485 的 设备 免费 升级 到 CAN总线!!
CANWeb接口成本低(PCA82C251_3元一个),和增加一个RS485接口(MAX13485_3元一个)成本一样;
带CAN接口的芯片价格也非常实惠:LPC11C14_5元一个,STM32F103C8T6_5元一个,
                         STM32F103RCT6_6元一个,双CAN的STM32F105RBT6芯片仅8元左右!

CAN的强壮 是 485不可比较的
有机会 合作下,详细链接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I:
1.如果是485,一般采用串联一个接一个的方式硬件连接,而不是并发式样一样的线长连接,否则很容易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2.是查你使用的芯片手册,测量终端电阻匹配的问题;
如果以上都不是问题,应该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J:
测量总线上不同位置的波形,看看波形是否有问题

网友J(2020-05-01):
串口就那点东西,示波器测量个节点波形,确定物理信号正常,剩下就是协议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