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个直流转直流的电路图

楼主:
输入40-135v,输出24v,10A。这是看着电路板画出来的,请大神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看着这些模拟电路实在头疼,很不理解。

BGSK0B4U[ODE@(}9{]8A9LQ.png (424.4 KB )

网友A(点评):
U1 的PIN 1-2 应该并联电阻,给U2 参考IC一个适当的偏置电流。

网友A(点评):
UC3845 8PIN 版本不适合做你这款BUCK DC/DC。驱动不足MOSFET开关管损耗压降太大。不相信有10A能力

网友A(点评):
不知你用on的还是TI的,没找到3845bd。 如果按照TI手册,它的工作电流最大值17mA。但是R2 1.5K,工作电流16mA。有可能驱动不足。改成1.3k的R2可能安全。

网友B(点评):
原理图画成这样,难怪你头疼,

楼主(2019-06-27):
主要是不知道如何分析,为什么这样画,没有这方面的基础

楼主:
是不是该从模电基础看起

网友C:
市面上这的转换器,大多数都是类似的线路,不过你这个电路抄的,也太难看了,把3842、MOS管,3842悬浮供电、采样和大电流电感续流等按照能看得清楚的条理画好,这样的线路大家会有兴趣给你分析分析,瞧你现在抄的线路,区块功能一片混乱,谁高兴看?难道让大家回头再给你重新画一个逻辑分明的悬浮BUCK降压线路?

网友D:
您好:
我公司专业生产PCB电路板。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直流、交流电源,医疗领域通讯类等。
目前我公司几大国际知名客户有ABB、德尔福、爱默生、三凌重工、大金空调等.
公司名称:昆山大洋电路板有限公司
联系人:侍桂勇
电  话:15062660839
邮  箱:mkt_sgy@ksdypcb.com

网友E(2019-11-08):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如何分析,为什么这样画,没有这方面的基础

说道分析,那就要先理清楚输入输出,既然是电源  那就要搞清楚是什么拓扑结构,然后再分析元器件的作用,一个一个放到位置上就行了,最重要找准关键器件,在参考芯片手册的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