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SQ013L刷入hex文件不能超过多大?

楼主(2019-06-27):
SQ013L刷入hex文件不能超过多大?

网友A:
变异的时候超出会报错的

网友B:
手册上应该有吧。

网友C:
编译出来的size不能大于ROM的size,如果是SQ013L应该不能大于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出来的size不能大于ROM的size,如果是SQ013L应该不能大于1K

实际2.?K的hex也能仿真能下载到烧录器

网友C(2019-08-26):
引用 楼主:
实际2.?K的hex也能仿真能下载到烧录器

能仿真就可以下载烧绿,但要注意仿真时芯片的型号,SO013L ROM容量就1024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