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普通电磁继电器的触点分正负极吗?

楼主(2019-06-27):
问一个比较2的问题,估计也是很多人没考虑过的。
普通电磁继电器的触点分正负极吗?

触点  触点,不是线圈,各位

谢谢

网友A:
普通电磁继电器的触点不分正负极。但特殊的继电器,各触点有区分,不过估计你用不到这些特殊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电路,从没有注意触点,线圈带指示灯的有正负,不然led灯不亮

网友C(点评):
袖珍继电器线圈分正负的很多,比如松下DS2Y,可能是为了减小体积内部用了永磁体,极性不对根本就不吸合。体积没啥限制的继电器倒是不分正负。

网友D:
或许区分正负极可以获得一定的性能提升,但带来的不方便可能远远超过这个好处。

网友E:
哈哈,我来科普一下:

除了上面说的体积小的分正负极(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

还有一种就做磁保持继电器,比如说通正向电压吸合,反向电压断开。

网友F:
继电器其实分好多种,标准的叫单稳态,也就是通电吸,不通电断
别急,花样来了,一种叫做双稳态,线包通正电流,吸合,电流过去了,还吸合。线包通反向电流,断开,接着没电流了,还断开。
别急,还有花样来了,小电流单稳态,也是通电吸,不通电断,但是通电是有极性的。
但是上面这些花样变压器,只是线包有极性,可没说触点有极性。触点嘛,就是一个特殊一点的物质,针对继电器接触导电性能优化什么铂金、银触点还有很多合金触点,最基础的则就是铜触点。他们只有定触点和动触点之分,动触点在衔铁上,但是没有极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