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布线高手过路看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27):
应该不是过孔有问题,是你的布局布线违背了规则,建议合理的设置规则

网友B: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一大堆错误呢,大量间距不和规则错误file和边框间距错误,先解决了再说吧,如果你必须这样布置,则去规则哪修改或者排除该系列的规则检查。
解决了这些,再去放过孔吧。

网友C:
你的过孔和铜皮不在同一网络,硬钻下去肯定会短路的,所以还是调整好位置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