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48的EMIF通信问题

楼主(2019-06-27):
用的是创龙的6748+FPGA的核心板,现在做的具体功能是FPGA采集AD转换的数据通过EMIF总线传到DSP计算,其中核心板上FPGA连的是块SPI FLASH,6748则通过EMIF连的NANDFLASH,想问一下,如果将dsp程序烧到NANDFLASH后,上电dsp和FPGA的通信会不会影响

补充一下,dsp与NANDFLASH是用的片选3 与FPGA用的是片选2

网友A:
fpga通过qspi flash加载   首先肯定是不会影响fpga的加载及运行的

网友A:
关于DSP的代码烧写到emif接口的nand flash   只要boot模式引导支持就可以
nand我觉得烧写代码不太好吧   坏块管理怎么做呢

网友A:
FPGA作为DSP的emif接口外设    如果DSP的程序也在EMFI接口的外设中
需要做好先后顺序   个人理解FPGA先加载   判断是否片选FPGA外设
如果没有片选  总线肯定要置为高阻   不然影响DSP加载

网友A:
不是经常看到创龙的人发广告吗     让回答一下

网友B:
FPGA通过Flash加载的吧,我感觉不会影响FPGA的通信的,我感觉是这样

网友B:
DSP的代码烧写到Nnd flash有一个前提,那就是bootloader需要支持并且设置成Nandflash启动

网友B:
除了NandFlash启动之外,还有Norflash启动呢,这个地方不能搞错,有的板子上只需一个跳线帽就能设置了

楼主:
今天烧了个测试程序,上电后DSP与FPGA正常通信,目前还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