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用XDS110烧写Uboot到AM335x

楼主(2019-06-27):
1、用CCS没找到可以单独烧写单个文件的菜单项
2、用UniFlash5.0,设备列表里没有AM335x
如何用XDS110 USB Debug Probe把自己编译出来的uboot和zImage烧写到AM335x板子?

网友A:
拷贝到SD卡中   系统就能起来了吧

网友A:
系统起来之后就可以通过网口等拷贝进去  烧写到emmc等存储介质中

网友A:
CCS应该不支持  UniFlash需要找找网上的攻略

网友B:
不是很了解,帮顶一下

楼主:
谢谢,但上面的这两个工具要通过USB或以太网烧写,那么如果是空的芯片,比如刚做的板子怎么烧写程序进去?
另外,里面提到的下载链接:http://www.ti.com/tool/flashtool,“Flash Tool is a Windows-based application that can be used to transfer binary images from a host PC to TI Sitara AM35x, AM37x, DM37x and OMAP35x target platforms.”这个支持列表里面并没有包括AM335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