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关于稳压管电流达不到稳压电流,谢谢

楼主(2019-06-2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简单问题哈。

我现在用到一个稳压管,5.6V稳压值,Iz=5mA  现在呢  我的电路电流达不到5mA ,只有3mA

那这个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比5.6V高呢?还是比5.6V低呢?

这里假定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就是唯一值5.6V,不考虑稳压值的区间范围和杂散分布,理想化去考虑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稳压管的datasheet在这里

感谢大家

网友A:
肯定是低于5mA的反向电压。至于是不是比5.6V低那就说不准,因为Vz@5mA是个范围,有可能比5.6V高。

网友B:
这是我的看法,见图

网友B:
这是用曲线拟合法,计算的电压偏差,更小

网友C:
3mA,稳压管已经可以很好稳压了,当然,值肯定比同一个管子5mA时候低那么一点点而已。

看板凳贴的图,5.6V是在20mA电流下测试出来的。

网友D:
这个电流肯定可以稳压的,与你说的5ma的稳压值几乎没啥多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肯定可以稳压的,与你说的5ma的稳压值几乎没啥多大差距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肯定可以稳压的,与你说的5ma的稳压值几乎没啥多大差距

好的 谢谢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低于5mA的反向电压。至于是不是比5.6V低那就说不准,因为Vz@5mA是个范围,有可能比5.6V高。 ...

好的 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曲线拟合法,计算的电压偏差,更小

给力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看法,见图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低于5mA的反向电压。至于是不是比5.6V低那就说不准,因为Vz@5mA是个范围,有可能比5.6V高。 ...

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