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精密电阻基础知识详解

楼主(2019-06-27):
  1>什么是精密电阻,精密电阻有哪些特点?
  电子电路中时常会用到精密电阻器,简称精密电阻。所谓精密电阻,是指电阻的阻值误差、电阻的热稳定性(温度系数)、电阻器的分布参数(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项指标均达到一定标准的电阻器。
  精密电阻按材料分,有金属膜精密电阻、线绕精密电阻和金属箔精密电阻几类。金属膜精密电阻的精度较高,但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指标略低;线绕精密电阻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指标很高,但分布参数指标偏低;金属箔精密电阻的精度、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各项指标都很高:精度可达10-6,温度系数可达±0.3×10-6/℃,分布电容可低于0.5pF,分布电感可低于0.1μH。由于上述三类精密电阻器的价格随性能而提高,所以在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例如,在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路中,一般只需选用线绕精密电阻或金属膜精密电阻即可,没有必要选用价格高昂的金属箔精密电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
  一旦仪器仪表中的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损坏,可用与原电阻合金丝的材料、直径、长度均相同的新合金电阻丝均匀绕在原框架上代替。如果原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只是表面绝缘层破损,只需将原电阻丝从框架上拆下,重新浸漆(宜选用性能优、价格低的1260绝缘清漆),再经晾干处理后重新绕到原长方框架上即可。
  2>贴片电阻该如何测量?
  (1)用万用表在线测量,电阻值大于标称值时,说明元件有断路性故障或电阻值变大,已经损坏;所测阻值小于标称值时,要考虑到是外围并联元件对其造成的影响,应将元件一端或两端脱开电路进行测量,以便得出确切的测量结果。
  (2)贴片电阻的外观特征如下。
  1)贴片电阻表面二次玻璃体保护膜应覆盖完好,出现脱落,可能已经损坏。
  2)元件表面应该是平整的,若再现一些“凸凹”,可能损坏。
  3)元件引出端电极一般应平整、无裂痕针孔、无变色现象,如果出现裂纹,则可能损坏。
  4)贴片电阻体表面颜色烧黑,可能已经损坏。
  5)电阻体己经变形,可能损坏。
  3>高精密度精密贴片电阻是什么?
  (1)薄膜贴片电阻—AR:其精度可高达0.01%,温度系数低至±5ppm/℃,是业界极少能做到的;其可应用于精密仪表、通讯用电子产品及可携式电子产品;(2)超低阻厚膜电阻—CS:电阻值范围从1mR~1R,低温度系数±100ppm~±600ppm,属高纯度陶磁基板制程;可应用功率模组、充电器及通讯资讯等产品;(3)超低阻合金电阻—LR:电阻值范围从0.5mR~20mR,低温度系数±100ppm,高功率,电感值低;可应用于手提电脑、主机板、手机、PDA的电源管理模组,及充电器,变压器,电源交换器,液晶示器(电源管理模组).
  品牌:STM
  型号:PM8834TR www.dzsc.com/ic-detail/9_2548.html
  类型:其他IC
  功率:0.46
  封装:SOP8
  批号:1342
  类别:集成电路(IC)
  PMIC - 栅极驱动器
  制造商:STMicroelectronics
  系列:-
  包装 :剪切带(CT)
  零件状态:在售
  驱动配置:低压侧
  通道类型:独立式
  驱动器数:2
  栅极类型:IGBT,N 沟道 MOSFET
  电压 - 电源:5 V ~ 18 V
  逻辑电压 - VIL,VIH:0.8V,2.5V
  电流 - 峰值输出(灌入,拉出):4A,4A
  输入类型:非反相
  上升/下降时间(典型值):45ns,35ns
  工作温度:-40°C ~ 150°C(TJ)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8-SOIC(0.154",3.9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8-SOIC
  基本零件编号:PM8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