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mos关闭时的震荡怎么处理,已经影响到单片机中断触发了

楼主(2019-06-27):
在小电流时(30A左右)关mos,不会引起mcu中断误触发,当电流加到40A、55A时,mcu中断误触发;直接断开负载不会出现误触发;测了下误触发时mos的gs关断波形

@blade55 :嗯嗯,已经解决了,开关一致性导致的
怎么解决的GS震荡啊
@blade55 :嗯嗯,已经解决,谢谢善意。
瞎掰,都是乱出馊主意。不要试图去用打补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想办法不出问题。 自己想想怎么从mosfet的驱动端找问题吧,这会容易的多。

网友A:
关断时DS有比较强的振铃。
抑制,吸收,屏蔽,这些都会对防止MCU被干扰有帮助,你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

抑制,吸收,屏蔽?有些什么比较有效的具体做法么?

网友B:
对大电流负载端的切换动作,加一个良好的吸收,是解决切换动作干扰的治本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大电流负载端的切换动作,加一个良好的吸收,是解决切换动作干扰的治本之法。
...

只在关mos才会有,直接拔除负载来切断电流不会导致mcu受到干扰。吸收是用电容么,加在哪里呢

网友C:
mos管DS并RC阻容电路。

@左手笔右手刀 :电容通交,不通直。没事。
我的负载电流比较大会有安全隐患么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是这样接DS两端么@叶春勇

楼主:
RC参数怎么计算选择?

楼主:
DS两端加了RC后,未见明显改善

网友C:
RC从大到小慢慢试验。如果功率mos是开关用途,C可以搞大点。
要不然就去改善中断的电路。中断的改善思路就是低阻抗

楼主:
加了RC之后未见明显改善,不知是参数选择(与您图示参数一致)问题还是方向不大对。之后测试大电流和小电流还有没电流对比关断时GS两端关断波形,随着电流变大,米勒平台振铃现象严重加剧;低于某个值时基本没有振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RC之后未见明显改善,不知是参数选择(与您图示参数一致)问题还是方向不大对。之后测试大电流和小电 ...

单片机的地线和充电的地线分开。
mcu中断口,并联电阻,减低输入阻抗。
mos管如果不是pwm用途,电容选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地线和充电的地线分开。
mcu中断口,并联电阻,减低输入阻抗。
mos管如果不是pwm用途,电容选大 ...

好的,谢谢大佬指导

网友D:
可能是我能力不足,不太理解你这个是单相电机?还有你说的是电流55A的时候误产生高电平信号还是55A之后关闭mos?你这个图也没有电机驱动部分电路吧?

网友A:
似乎是长线振荡。
套个磁环试试?(正负线并一起过磁环)

网友E:
看样子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你的MOS管关闭时导致MCU中断触发,大电流时mos管关断瞬间震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能力不足,不太理解你这个是单相电机?还有你说的是电流55A的时候误产生高电平信号还是55A之后关闭 ...

贴的就是驱动电路,55A后关闭mos后发生米勒震荡。这个不是电机的,是电源管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MOS管关闭时导致MCU中断触发,大电流时mos管关断瞬间震荡导致的,

嗯嗯,是这样,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MOS管关闭时导致MCU中断触发,大电流时mos管关断瞬间震荡导致的,

嗯嗯,是这样,有什么建议么

@lihui567 :应该没有固定的额计算公式
@lihui567 :这个RC吸收是否有固定的计算方式,还是全凭经验
@lihui567 :这个RC吸收是否有固定的计算方式,还是全凭经验
@lihui567 :哦哦
一般是通过RC来吸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从大到小慢慢试验。如果功率mos是开关用途,C可以搞大点。
要不然就去改善中断的电路。中断的改善思路就 ...

这个试过了,强制上拉都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强制上拉都没用。

强下拉,注意电平匹配,下拉电阻在1k欧以下。
你这个45A电流,经过pcb,还是不经过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下拉,注意电平匹配,下拉电阻在1k欧以下。
你这个45A电流,经过pcb,还是不经过pcb? ...

过PCB,强上拉是因为另外一颗IC内部初始是高,下降沿触发中断,也是用于电流检测的,只不过是短路电流时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驱动的问题。。。。

驱动这块手动加了大电容和稳压试过

网友G:
有估算公式
可以去找找 振铃吸收 相关的估算计算和试验测量方法,不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估算公式
可以去找找 振铃吸收 相关的估算计算和试验测量方法,不算复杂。
...

好的,谢谢

网友H:
驱动那里想办法优化一下,关断太慢了

网友I:
强烈建议你检查驱动电路及PCb环路设计。

网友J:
这个简单啊, 中断触发这里加判断啊。硬件调试都不好用,还增加钱

楼主:
调试结果显示还是栅极驱动这边电阻的问题,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K:
检查下你的地线走线吧。

网友(2024-07-11):
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现在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很头大,方便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