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继电器模块的使用和驱动实现

楼主(2019-06-27):
继电器的原理
电磁继电器核心部件是一个螺线管,它在通电时会产生磁性,此时它就是一个磁体,而不通电时就会失去磁性。
下图是电磁继电器的内部构造。
当D和E端没有构成回路,螺线管不通电时,在弹簧的拉力作用下,B和A接触,和C断开。
当D和E端构成回路,螺线管通电时,螺线管就是一个磁体,会吸引衔铁,此时B会和C端接触,和A断开。
电磁继电器利用的物理原理就是电流的磁效应——通电螺线管会形成磁场,此时的螺线管就是一个磁体。我们还可以根据安培第二定则判断出此时磁场的方向:用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让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一端是通电螺线管的N极。
电磁继电器是电生成磁领域的典型应用。电磁继电器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借助它来使用低电压电路控制高电压电路的通断,大大的提高了电路控制应用的安全性。例如在物联网应用中,我们会使用继电器来控制家电的通电和断电。

楼主:
DFRobot 继电器模块

电气参数:
  • 供电电压:2.8V - 5.5V
  • 控制信号:数字信号,高电平(2.8V以上)继电器吸合,低电平(0.5V以下)继电器断开
  • 被控电路最大电流:10A
  • 被控电路最大电压:250VAC
  • 机械耐久性:100万
模块接线端口定义:
标号名称标识功能描述
1-继电器模块电源输入端负极
2+继电器模块电源输入端正极( 2.8V--5.5V)
3D控制信号输入端(一般接单片机的GPIO)
4NCD输入低电平时,NC与COM导通
5NOD输入高电平时,NO与COM导通
6N/A空脚(不连接)
7COM公共触点/端口

模块控制方法
给控制端高电平时,继电器吸合(内部螺线管通电),NC端与COM端断开,NO端与COM端导通。模块上的指示LED灯点亮,同时听到清脆“啪”的一声。
给控制端低电平时,继电器断开(内部螺线管断电),NC端与COM端导通,NO与COM端不导通。模块上的指示LED灯熄灭。

楼主:
模块电路原理图

楼主:
实验例子
本实验使用继电器来控制220V家用电灯。最终效果是电灯以间隔2s的频率亮、暗。
提示:市电有危险,请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来操作!非专业人士不要轻易做此实验。
实验接线图

楼主:
Arduino控制代码:
#define RELAY_PIN 5      //驱动继电器的引脚

void setup(void)
{
    pinMode(RELAY_PIN,OUTPUT);
    digitalWrite(RELAY_PIN,LOW);    //初始化时继电器断开
}

void loop(void)
{
  digitalWrite(RELAY_PIN,HIGH);    //继电器闭合,NC端与COM端断开,NO端与COM端导通
  delay(2000);
  digitalWrite(RELAY_PIN,LOW);    //继电器断开,NC端与COM端导通,NO与COM端不导通
  delay(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