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如何震荡的,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27):
居然看不到电源负端接在哪里。

网友B(点评):
老姜出马,一下子辣倒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看不到电源负端接在哪里。

不好意思,没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居然看不到电源负端接在哪里。

电源应该是下面那个OUT,很明显画图时候错了,不过奇怪的是,串联一个682还震荡得起来?
带抽头的,抽头应该是个供电端,可又串联了一个302电阻,uA级震荡?相位建立倒是对的,电感下面是C极,中心是电源,则上端是反相端,加载到基极,形成正反馈。可至于要这么大一个104来耦合吗?BE一个471,在104面前,相位改不了,影响也太小,差不多啥都不是了。

楼主:
小弟愚见:刚上电,VCC经过M6的发射极,分两路,一路R11、R12、R13到地,另外一路经过C8与电感L2上部,再到R12、R13到地。而M6的导通,是电感L2的下部分感应电动势加大,最终阻值M6导通。R12与R13对震动强度起调节作用。可是C10的作用呢?大神帮忙详细分析下各元件作用,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实在不像能够产生振荡的电路。R13太大了,R11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在不像能够产生振荡的电路。R13太大了,R11更大。

电感量很大,R13 R12相对于感抗都不造成影响。
所以,可以振荡的。

网友A(点评):
也许吧。这个真的不好说。楼主也没有标注完全各元件数值。

网友D:
频率很低的LC振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频率很低的LC振荡器。

682并联475,非常怀疑这只能间隙震荡。充电上去了,震荡几个回合,然后恐怕停震了,如此来回。

楼主:
昨天抽空吧整个产品的原理图画了下,是一个电感式的金属接近开关
供电电压12V时,这是out处的波形
供电电压12V时,这是C6与C3及电感连接点处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还得看VCC多大。即使C10沒接只要正反馈足夠,仍可振荡只是波形远离正弦波。 ...

VCC供电范围是6-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在不像能够产生振荡的电路。R13太大了,R11更大。

供电范围是6-3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应该是下面那个OUT,很明显画图时候错了,不过奇怪的是,串联一个682还震荡得起来?
带抽头的,抽头 ...

小弟觉得154电阻是给LC放电用的,R302是限流的,如果震荡太厉害,当有金属靠近的时候就不能让其停止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两端的相位是反向的,因此C8提供正反馈而振荡。C10与电感組成谐振回路。C7是衰減正反馈強度,若把C7改 ...

谢谢回复,小弟觉得C7是防止上电的时候误触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觉得154电阻是给LC放电用的,R302是限流的,如果震荡太厉害,当有金属靠近的时候就不能让其停止震荡 ...

我们一般的振荡器,是必须要求宽范围的稳定起振,所以是不会接这么大限流电阻的,而如果是接近开关,就好解释了,必须限制震荡能量,否则就无所谓震荡接近开关了。
这里154不是放电,而是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而R302则从来都是限流电阻,该限流还带交流限流作用,而R13则是纯粹的DC限流电阻。
C10是并联谐振电容,C8是正反馈耦合隔直电容,C7是改善谐波用的。C9提供限流后的退偶作用。
L带中心抽头,其实是一个自耦变压器,而不是纯粹的电感了,提供相位变换和晶体管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的振荡器,是必须要求宽范围的稳定起振,所以是不会接这么大限流电阻的,而如果是接近开关,就好 ...

谢谢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C7和C8是分压的关糸,C7分流了基极电流。振荡器不怕误触发,又不是可控硅。 ...

谢谢回复,C7和C8为什么是分压关系呢?

网友F:
外围元件很多, 其实主要需要震荡的元件不多, 很简单的震荡方式, 以前多用于简单的升压

楼主图片L2, C8形成震荡,
R11偏置
R12, R13限流
C7, C10 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