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家用哪个编译器开发STM8呢?分享一个STVD遇到的坑

楼主(2019-06-27):
最近使用STVD ,COSMIC 4.3.4版本遇到一些编译问题,打算在新开发产品中使用IAR
所以看看大家使用哪个编译器居多。

网上帖子来看,大部分好像是推荐IAR。

大家也可以表达一下遇到的坑。

下面是遇到的

代码:
单选投票, 共有 11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36.36% (4)
9.09% (1)
36.36% (4)
9.09% (1)
9.09% (1)

楼主:
当使用if else 代替 三元运算符时正确
        if(p1==0)         a = PARA_1;
        else                          a = PARA_2;

网友A:
坑目前还没遇到过,就是使用起来有点不方便。现在慢慢的用的时间长了,差不多习惯了。

网友B:
STVD确实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IAR就好用多了,但是STVD的效率高点。

网友C:
STM8 和32我一直用IAR

网友D:
个人认为STM8 就三个寄存器,其中A是8位的,X,Y是16位的。太复杂的C语言转换时资源明显不够。以前调试时用简单的C语句都没什么问题。毕竟是8位单片机。而STM32用复杂的C语言基本没遇到什么编译问题,毕竟好多个32位寄存器呢。 编译器熟悉的就好

网友E(2019-08-30):
用的IAR 没用过STVD

网友F(2019-10-10):
引用 网友A:
坑目前还没遇到过,就是使用起来有点不方便。现在慢慢的用的时间长了,差不多习惯了。 ...

哈哈 不习惯

网友G(2020-11-03):
在STVD中编辑过汇编指令码?
如何在C代码中内嵌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