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9V电池转3.3v后,模块不工作

楼主(2019-06-27):
用的有人物联网的WH-L101,测试时用的USB口vcc接ams1117转为3.3V供电,测试都好着呢,然后上机了用的9v电池供电,MCU是STM32在正常工作,WH-L101不工作,没有开机成功信息,但是换回USB又是好的,测量模块电源引脚电压也是3.3V正常的,测电流也和USB口电流基本一样,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想不出来可能原因呢,滤波电容也加着

网友A:
测试确认下需要的工作电流多少,9V电池转3.3V,5.7V的压差,能输出多少电流要看用的什么封装,也就是封装功率

网友B:
非常怀疑9V电池的供应能力不够,造成这么奇怪的现象,用的是不是9V那种叠层电池?这种电池可供不出AMS1117-3.3的电流。
WH-L101硬件手册里面很明确表述了:
用户在设计产品时,首先保证外围电路能够提供充足的供电能力,并且供电范围要严格控制在 1.8V~3.6  V ,供电电压峰峰值在 300mV 以内。并在 DC/DC 或者 LDO 后放置大电容,防止外部电源在脉冲电流时间段  内出现电压跌落。
其中要求的电流是:
VCC 模块供电电压 1.8min 3.3type 3.6 Vmax
I 模块供电电流 - - 125 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怀疑9V电池的供应能力不够,造成这么奇怪的现象,用的是不是9V那种叠层电池?这种电池可供不出AMS1117- ...

试了两种电池,一个是万用表的电视,一个是打包起来的电池,实际效果都不行,之前用的另一家的无线模块是可以用这个供电工作的,因为手上暂时没有示波器可用,没法看波形,如果换电池应该换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确认下需要的工作电流多少,9V电池转3.3V,5.7V的压差,能输出多少电流要看用的什么封装,也就是封装功 ...

模块需要最大125ma电流,同一个板子上stm32在正常工作,就只有无线模块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两种电池,一个是万用表的电视,一个是打包起来的电池,实际效果都不行,之前用的另一家的无线模块是 ...

那就对了,这电池怎么可能提供150mA电流呢?
你这个电池,必须是典型的锂电池才行,你这个,原先不是USB供电就可以了嘛,一颗18650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这电池怎么可能提供150mA电流呢?
你这个电池,必须是典型的锂电池才行,你这个,原先不是USB ...

换了12V锂电池,还是不能工作,这块电池驱动一个音频模块一个串口屏,一个stm32加扬声器加另一款无线串口都好着。C:\Users\sd\Desktop\微信图片_20190628103724.jp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12V锂电池,还是不能工作,这块电池驱动一个音频模块一个串口屏,一个stm32加扬声器加另一款无线串口 ...

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你测试时候的条件和现在不一样了。或者动作时序什么的,仔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你测试时候的条件和现在不一样了。或者动作时序什么的,仔细检查一下吧。 ...

用手机充电器供电也不行,但是这次会有一个串口发送动作,没有返回正确的值,也不能配置,是不是还是因为杂波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充电器供电也不行,但是这次会有一个串口发送动作,没有返回正确的值,也不能配置,是不是还是因为 ...

杂波?用正经的锂电供电都不行,用USB供电反可以,要知道USB供电质量有多差吗?
你还是回去USB测试阶段,重复试验过程,然后对比现在板子,看看动作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波?用正经的锂电供电都不行,用USB供电反可以,要知道USB供电质量有多差吗?
你还是回去USB测试阶段, ...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需要最大125ma电流,同一个板子上stm32在正常工作,就只有无线模块不工作 ...

5.7V*125mA=712.5mW,AMS1117很可能就过热歇菜了!
先确认到底是电池数不出来这么大电流还是AMS1117过热保护,先改用直流电源9V供电,看系统能否工作起来,同时测量下AMS1117的温度,并用示波器来检测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波?用正经的锂电供电都不行,用USB供电反可以,要知道USB供电质量有多差吗?
你还是回去USB测试阶段, ...

解决问题了,共地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C:
USB供电2.0的话最大电流500MA,9v电池供这样的电流绰绰有余,需要检查看看电路的问题

网友D:
9V转3.3,看输出电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