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9-06-27):
我们公司是做试验机的,原来我搞的用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
要用到编码器,才能检测位移和速度。
现在听一个车间工人说,有的机器可以不用编码器就能检测位移和速度。
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说那样,把PWM波接到一个输入捕捉口上,计算PWM波的脉冲数,
从而得到位移和速度。
我是个菜鸟,请大神指示。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低生产率低成本方案,用开环控制,位移速度都是事先编好的,当然不用测。

高生产率就要用高成本方案,伺服电机+编码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