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M32 GPIO工作原理

楼主(2019-06-27):
浮空输入
浮空输入模式时,红线路途中的VDD段和VSS段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没有打开。

楼主:
上拉输入
如上图中的电路。但是上拉电阻被打开,下拉电阻关闭。起到钳位高电压的作用。
下拉输入
如上图的电路。下拉电阻打开,上拉电阻关闭。

楼主:
模拟输入

楼主:
开漏输出模式
1.①输入1时,N-MOS管关闭,I/O口的高低电平由上下拉电压决定。
推挽输出:
可以输出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开漏输出:
只可以输出强低电平,高电平得靠外部电阻拉高。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2.①输入0时,N-MOS管开启,接上Vss,低电平
3.高低电平可被⑦读取
复用开漏推挽输出模式
见开漏输出的图,下方除了输入方式不同外,其他均相同。

楼主:
推挽输出模式
1.当①输入1时,P-MOS管导通,N-MOS管截至,高电平;输入0时,P-MOS管截至,N-MOS管导通,低电平。
2.和开漏输出的区别和作用见开漏输出的引用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见推挽输出的图,下方除了输入方式不同外,其他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