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Linux应用编程初学

楼主(2019-06-27):
基于Linux去做应用编程,其实就是通过调用Linux的系统API(接口)来实现应用需要完成的任务。
1、什么是文件IO
(1)、IO就是input/output,输入/输出。文件IO的意思就是读写文件。
2、文件操作的主要接口API
  2.1、什么是操作系统API
    (1)、API是一些函数,这些函数是由Linux系统提供支持的,由应用层程序来使用。
    (2)、应用层程序通过调用API来调用操作系统中的各种功能,来干活。
    (3)、学习一个操作系统,其实就是学习使用这个操作系统的API。
    (4)、如果我们要使用Linux系统来读写文件,手段就是学习Linux系统API中和文件IO有关的几个。
      2.2、Linux常用文件IO接口
   (1)open、close、write、read、lseek
      2.3 文件操作的一般步骤
           (1)、在Linux系统中要操作一个文件,一般是先open打开一个文件,得到一个文件描述符,然后对文件进行读写操作(或者是其他操作),最后close关闭文件即可。
           (2)、强调一点:我们对文件进行操作时,一定要先打开文件,打开成功后才能操作(如果打开本身失败,后边就不用操作了);最后读写完成之后一定要close关闭文件,否则就可能造成文件损坏。
           (3)、文件平时是存在于块设备中的文件系统中的,我们把这种文件叫静态文件。当我们去open打开一个文件时,Linux内核做的操作包括:内核在进程中建立了一个打开文件的数据据结构,记录下我们打开的这个文件;内核在内存中申请一段内存,并且将静态文件的内容从块设备中读取到内存中特定地址管理存放(叫做的动态文件)。
           (4)、打开文件后,以后对这个文件的读写操作,都是针对内存中的这一份动态文件的,而不是针对静态文件的。当我们对动态文件进行读写后,此时内存中的动态文件和块设备中的静态文件就不同步了,当我们close关闭动态文件时,close内部内核将内存中的动态文件的内容去更新(同步)块设备中的静态文件。
           (5)、常见的一些现象:
      第一个:打开一个大文件时比较慢
      第二个:我们写了一半的文件,如果没有点保存直接关机/断电,重启后文件内容丢失。
            (6)、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因为块设备本身具有读写限制(NandFlash、SD等块设备的读写特征),本身对块设备进行操作非常不灵活。而内存可以以字节为单位进行操作,而且可以随机操作(内存叫做RAM、Random),很灵活。所以内核设计文件操作时就这么设计了。
3、重要概念:文件描述符
    (1)、文件描述符其实实质就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在一个进程中表示一个特定的含义,当我们open打开一个文件时,操作系统在内存中构建了一些数据结构来表示这个动态文件,然后返回给应用程序一个数字作为文件描述符,这个数字就和我们内存中维护这个动态文件的这些数据结构挂钩绑定上了,以后我们应用程序如果要操作这一个动态文件,只需要用这个文件按描述符进行区分。
    (2)、一句话讲清楚文件描述符:文件描述符就是用来区分一个程序打开的多个文件的。
    (3)、文件描述符的作用域就是当前进程,出了当前进程这个文件描述符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这方面的书籍主要是看那些啊  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