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VI Cube lwip 无法ping通

楼主(2019-06-27):
1、管脚分配
2、

楼主:
1、网口状态正常
2、SMI接口正常
3、插拔网线后能够正常进入ethernet_link_thread,并且网口状态duplex、speed正常
但是无法ping通。用逻辑分析仪抓RMII的数据,发现CRS_DV、RXD0、RXD1都有数据,但是TXEN、EXD0、TXD1,没有。

网友A:
使用原子开发板的软件包,移植过来以后可以正常工作。说明硬件是OK的。
但是用cube生成的就是ping不通。用无OS的方式,能够进入到“void ethernet_link_check_state(struct netif *netif)”的
    if(linkchanged)
    {
      /* Get MAC Config MAC */
      HAL_ETH_GetMACConfig(&heth, &MACConf);
      MACConf.DuplexMode = duplex;
      MACConf.Speed = speed;
      HAL_ETH_SetMACConfig(&heth, &MACConf);
      HAL_ETH_Start(&heth);
      netif_set_up(netif);
      netif_set_link_up(netif);
    }
但是就是ping不通。
原厂有没有人在?

楼主:
@香水城  是不HAL库或者Cube有bug?能否帮忙看一下?

楼主:
原本用的F750,结果下载算法flm有问题。无法解决。所以换了H743,结果cube的网络由问题。难道不成还得换回F407吗?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解决呀

没有解决

网友C:
你可以先参考下官方例程比较下配置 STM32Cube_FW_H7_V1.4.0\Projects\STM32H743I-EVAL\Applications\LwIP;包括堆、栈大小的配置。

参考例程终于调通了,问题出在内存那点. ^.^ 谢谢

楼主(2019-07-29):
请问这个是需要单独下载的吗?还是cube更新以后就已经有了的?发现通个stmcu.rog进去,发现很多欧下载不了。https://pan.baidu.com/s/1skJG-Rhj52IiQ4A6YBy5U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参考下官方例程比较下配置 STM32Cube_FW_H7_V1.4.0\Projects\STM32H743I-EVAL\Applications\LwIP; ...

哥呀,谢谢提醒......今天再来调了一下;终于通了;  万恶的内存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呀,谢谢提醒......今天再来调了一下;终于通了;  万恶的内存哈哈哈

那个内存怎么万恶你的,分享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需要单独下载的吗?还是cube更新以后就已经有了的?发现通个stmcu.rog进去,发现很多欧下载不了 ...

这个都是各STM32系列Cube库里自带的,你可以去st.cm/stm32 搜 STM32Cube,。。。。各个系列的都有。

网友D(2020-09-27):
楼主怎么调通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