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0 电阻作用

楼主(2019-06-27):
1、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楼主:
2、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
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楼主:
3、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楼主:
4、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在开始设计时,要串一个电阻用来调试,但是不不能确定具体的值,加了这么一个器件后方便以后电路的调试,如果调试的结果不需要加电阻,就加一个0欧姆的电阻。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网友A:
跨接电阻器

网友B:
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C:
为了防止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D:
0 Ω 电阻器会烧断,能起到一个过电流保险电阻器的作用

网友: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

网友:
一是当过度线使用

网友E:
做一个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

网友F:
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有限流作用吗

网友G:
方便PCB布线,跨过交叉线

网友H:
无法制作的跨接线,在正面跨接0欧电阻代替

网友I:
只有尽可能接近0欧的电阻。

网友F:
作跳线用或方便接入电流表?

网友A:
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

网友E:
用0欧电阻相连

网友B:
PCB上走线需要

网友:
一是在线路中起保险丝作用

网友C: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网友D:
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的0Ω电阻器

网友I:
0欧姆的电阻,主要用途是:方便pcb设计

网友H:
一旦出现电流过大时,电阻熔断。起到短路和过载保护的

网友G:
高频电路中充电d电感/电容。 充电低成本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