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两路信号质量问题咨询

楼主(2019-06-27):
I2C两路中,链路中设备互为主从,测量信号的时候发现,SDA信号会出现负压的情况,但是IC的I2C接口都是OD的,这个现象无法理解。跪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图1. SCL波形

       图2. SDA波形

      图3. 总线切换HOST时的波形

网友A:
正常的低电平是你的master驱动的,负压是你的slaver驱动的,对着时序检查一下是这样吗?如果是说明你masyer和slaver的共地不太好。

网友B:
正常共地,不可能出现负压,多系统IIC,底部不平也算正常,比如有无ACK就不平整。
你这个波形确定是切换主机时候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低电平是你的master驱动的,负压是你的slaver驱动的,对着时序检查一下是这样吗?如果是说明你masyer ...

对照 图3的波形来看是Slave发的,共地没有问题,因为是在同一板卡上的,参考地敷铜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共地,不可能出现负压,多系统IIC,底部不平也算正常,比如有无ACK就不平整。
你这个波形确定是切换主 ...

从图3的圈注的波形来看,应该是切换主从了。因为是同一板上的IC,所以共地应该没有问题。另外我的链路里加了9617,会不会是9617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低电平是你的master驱动的,负压是你的slaver驱动的,对着时序检查一下是这样吗?如果是说明你masyer ...

如果链路中加入了9617会不会出现这种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图3的圈注的波形来看,应该是切换主从了。因为是同一板上的IC,所以共地应该没有问题。另外我的链路里 ...

PCA9617带有复杂的双向电平转换功能,你链路转换主从,造成PCA9617动作,底部电平不平整就比较说的过去了。应该是正常波形,不需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