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PWM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9-06-28):
     在PWM半桥互补输出中占空比寄存器高8位CCPR1L和低两位(CCP1CON 寄存器中的 DCxB<1:0> 位)不能连续赋值问题比如:

CCPR1L=315>>2;       //315=0b 1 0011 1011‬
CCP1CON |= (315<<4) & 0x30;
只要这样连续赋值就会出现PWM引脚输出位低电平,不再输出PWM信号,但要是去掉其中任何一句就可以输出了!

麻烦大师们给解读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一直不知道那个低二位有啥用,timer2计数的时候不是直接忽略那两位了么?TMR2和FOSC组成10位计数,然而FOSC能变化?不能变化和8位有什么区别?一直不理解

网友B:
好歹说说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C:
如果不知道是干啥的,可以修改一下,观察波形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说说是哪个芯片啊

16f1825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怀疑可能是你写的代码, 由于数据类型混乱引起的溢出问题.
可以参考:
void EPWM1_LoadDutyValue(uint16_t dutyValue)
{
   // Writing to 8 MSBs of pwm duty cycle in CCPRL register
    CCPR1L = ((dutyValue & 0x03FC)>>2);

   // Writing to 2 LSBs of pwm duty cycle in CCPCON register
    CCP1CON = ((uint8_t)(CCP1CON & 0xCF) | ((dutyValue & 0x0003)<<4));
}

楼主(2019-08-02):
引用 网友E:
怀疑可能是你写的代码, 由于数据类型混乱引起的溢出问题.
可以参考:
void EPWM1_LoadDutyValue(uint16_t d ...

多谢大师解答  最近忙没上论坛

网友F:
解决了吗

网友F:
中间插播个delay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点评):
什么意思需要适当延时吗, 我最后用的移位操作,单独取一位然后单独按位赋值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
应该是配有正确配置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