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放大器

楼主(2019-06-28):
小生求教:第一次使用电流检测放大器,有些问题不太明白。电路和说明如图。我想问的是如果输入差分电压为零时,这种接法的输出应该是Vs/2,那当输入差分电压为+10mV时(增益20),输入是直接在Vs/2的基础上加10mV*20吗? 谢谢各位

@xch :谢谢!
xch
是

网友A:
这芯片电源供电敏感,微小电流精度成问题,就别研究了,现在高边电流检测都直接输出和电流成正比的电压,和供电电压无关,精度好多了。
像MCP6C02这样的............
自己搭其实也挺简单:

@tianxj01 ,此IC担心的是失调电压大(最大2.5MV,最小PSRR.80DB,最小增益带宽为100KHZ),看LZ的精度与响应速度了。一般SHUNT输出的电压为0.1V(或以下,考量温漂)。
@zyj9490 :只需要低压轨至轨运放,就可以实现高电压的高侧电流检测,高电压只出现在VDS上面
@zyj9490 :在MOS做线性放大地方,输出变化量很大,但是栅极增量并不高,所以,PSRR肯定需要,但要求不高,倒是运放的增益带宽,对高边电流响应速度有极大影响,不过哪怕频响差点,平均电流值还是能转换出来的。
是高电源的轨到轨的吧
此处PSRR一定要足够吧。用电流模传信号,转换高压(共模电压)变成低压信号。大电压都压在DS二端。
好的谢谢,我去查一下

网友B:
单电源供电的差分放大都需要加基准电压为VCC的一半,楼主说的这样计算是需要R1=R2,  R4=R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电源供电敏感,微小电流精度成问题,就别研究了,现在高边电流检测都直接输出和电流成正比的电压,和 ...

CMOS OP的失调电压都会高,在MV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