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功率电阻的选型过程中常见误区【下】

楼主(2019-06-28):
1. 不重视散热设计,功率空间预留过度或不足

电阻器的功率就是它的散热能力。而电阻器的散热能力可以通过合理的散热设计来加以提升,比如合
理的布局,加装散热器,风冷,水冷,油冷散热等。

有些电阻尤其是平面功率电阻严重依赖于散热器,在加装合理散热器的情况下其额定功率可达50W,
但在不加散热器的情况下其功率只有1.5W。

大部分的工程师都会降额使用功率电阻,依据军标,通常降额一半,有些时候为了降低发热甚至需要
进一步的降额使用。

但降额多少必须结合工作环境和散热条件来考虑,比如一个额定功率为750W的功率电阻在受到临近
电阻发热影响时其功率可能降低到500W,而通过风冷散热(风速150米/分钟)
则可以把功率提升至1000W。

当电阻需要加装散热器才能达到标称额定功率时,一般规格书上都会标明加配散热器时的功率和不加
配散热器时的功率。在进行功率电阻选型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区别。

2. 选择合适的精度

在选择功率电阻的时候,虽然精度对于大多数的应用并不是很重要的指标,但精度绝不是随意确认的。
通常我们建议综合考虑初始精度和寿命末期的飘移,然后就宽原则选择精度。

精度就宽原则不仅有利于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电阻的可靠性,尤其是对于膜式电阻。
这是因为要达到一个较高的精度,膜式电阻都要进行调阻,而调阻的过程会对电阻层产生伤害,会损失
电阻的额定能量,降低电阻的过载能力。

有些线绕电阻制造商会通过打磨线材来达到调阻的目的,这种做**使该电阻的过载能力至少降低一半。
所以功率电阻的精度选择请遵循就宽原则,例如当综合评估后±10%的精度可以满足要求,
就没有必要选择±5%或者±1%的精度。

网友A:
我选之前都查看电路对它的设计要求再决定的。免得功率大了坏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