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读取波形文件可以调整时间轴大小吗

楼主(2019-06-28):
实时监控采集一个大约40分钟波形数据并保存下来后,读取该文件,波形图一页只能显示一秒钟的波形,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能不能调整波形图每一页的时间范围,一分钟一页或者10分钟一页

网友A:
波形图的X轴刻度是可以修改的,每一页显示的数据多少也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你读取的数据是1秒的,就会显示一秒内数据,如果读取的数据是1分钟的,就会显示一分钟的数据。其实就是保存数据的数组长度变得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图的X轴刻度是可以修改的,每一页显示的数据多少也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你读取的数据是1秒的,就会显示一 ...

如果我保存数据的时候是以一秒一组数据来保存,那读取的时候波形图X轴可以调整为一分钟一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保存数据的时候是以一秒一组数据来保存,那读取的时候波形图X轴可以调整为一分钟一页吗 ...

那一分钟你就取60个一秒的数组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新的数组,然后再显示砂波形图中就可以了

网友B:
都是可以修改的,抽取自己所需要的数据进行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