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请问大赛组委会有提供板间级联的代码吗?

楼主(2019-06-28):
请问大赛组委会有提供板间级联的代码吗?

网友A:
自己可以根据相关电路原理图写出来,比如利用uart接收中断,协议自己定,比如第一字节定义长度,第二字节定义指令,后面跟数据,一级一级转发

网友B(2019-07-30):
可以用I2C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根据相关电路原理图写出来,比如利用uart接收中断,协议自己定,比如第一字节定义长度,第二字节定 ...

两块板子直接级联是TX对TX,RX对RX,这样也能通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根据相关电路原理图写出来,比如利用uart接收中断,协议自己定,比如第一字节定义长度,第二字节定 ...

我的板子1可以向电脑发送数据,板子2可以接收电脑发送的数据,但是板子2接收不到板子1发送的数据,我想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块板子直接级联是TX对TX,RX对RX,这样也能通信吗?

各板型电路原理图中 CN4 口 tx 对应 另一块板的 rx,您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板子1可以向电脑发送数据,板子2可以接收电脑发送的数据,但是板子2接收不到板子1发送的数据,我想问 ...

请详细描述您的程序和硬件状态,这边不好做判断。我这实现级联通信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