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4坏了,哪里可以修咩

楼主(2019-06-28):
如题
插usb灯不亮了,打开一看霍,atmel的芯片,哎呀,这个我不太在(xi)行(huan).,,,,哪位知道哪里可以修一下么
先代这个pickit4拜谢~

网友A:
买的哪的? 问问看,有没啥保修期?

网友B:
还在用PICkit3  还没用上4

网友C:
以旧换新。

网友D:
链接后电脑有反应吗

网友D:
设备管理器有显示没,如果成未识别设备,可能是晶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后电脑有反应吗

电脑能识别,只是下载不行.估计后段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管理器有显示没,如果成未识别设备,可能是晶振坏了。

嗯,前端电路应该没问题,就是下载烧录不了,我估计后段什么地方有问题

楼主:
哪里有以旧换新业务哇,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PICkit3  还没用上4

4是atmel的芯片,功耗比3大多了,发热明显,
速度是快了点,有好有坏吧.
体积厚一倍,随身携带还是有点大,尤其是包比较小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哪的? 问问看,有没啥保修期?

东西很正宗,但是问过了没保修,早知道mcpdirect买了,之前mcpdirect买的3就能修,接电话的mm声音也很好听[不知道想表达啥]

网友E:
PICKit 4 用了颗基于 ARM 的芯片,理论上来说可以用 J-Link 来修。

网友F:
你的问题可以用更新固件来解决,方法如下:打开MPLAB X  IDE,按住KIT4的徽标(内部有个按键),连接KIT4至电脑,在MPLAB X IDE里面可以有个菜单可以选择更新固件。

网友G:
重新买个好了,好像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可以用更新固件来解决,方法如下:打开MPLAB X  IDE,按住KIT4的徽标(内部有个按键),连接KIT4至 ...

嘿,救活了,不用按这个徽标,是用debug-Hardware Tool Emergency boot firmware recovery 功能,然后跟着里面步骤走下去,貌似可以恢复,待会下载调试试试看

网友H:
手动拆开了的话 貌似售后不管了

网友I:
你对她(PICKit 4)都做了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对她(PICKit 4)都做了什么啊?

按压心脏起搏什么的

网友J:
kit4发热比kit3大好几倍

网友K(2019-08-15):
给他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