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ell脚本的含义

楼主(2019-06-28):
TITLE=echo ${LINE#*.} | tr -d '\r'

主要是对LINE#*.不理解。

网友A:
可以用${ }分别替换得到不同的值:
${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file.txt
${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my.file.txt
${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file.txt
${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txt
${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
${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空值)
${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file
${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

网友A:
# 是 去掉左边(键盘上#在 $ 的左边)
%是去掉右边(键盘上% 在$ 的右边)*是通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