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CP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9-06-28):
n76e003 用ICP下载,DAT CLK RST 三线直接连到nulink 总是会出现断开连接断开连接。无法下载成功.LDROM 就下载几个字节。网上有人说是线长引起的或接口不好引起,我线长20CM,把线焊到PCB,一样问题。

网友:
那可能是其他问题,先确认引脚没有问题,没有短路,或者看看焊接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用VCC,和NU LINK连接,最好VCC是从NU LINK那边过来。
线长度确实会引起错误,包括可以写,校验错误,芯片识别不到什么的,但是半米左右的排线用起来毫无压力。
你都20cm,还直接焊接,肯定没有问题。
至于写几个字节就出错,则毛病就不在这里了,怀疑你的板子或者 NU LINK有问题,或者你DAT、CLK在板子上面带了其他负载。

楼主:
NULINK正常的,DAT CLK 没有负载。四五个芯片都是这个问题,断开连接,连接断开,应该是线路问题。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我把周围的线都割断,还是这个问题,我都纳闷了。VCC就是从NU LINK里出来的 一样,断开连接断开连接。

楼主:
你们电源上的电容多大。我是按原理图10uf 100nf,两个并连。

网友B:
RST、DAT、CLK电路连接截图看看,

楼主:
RST的100K电阻要接吗?因为我不须要硬件复位功能,没有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T的100K电阻要接吗?因为我不须要硬件复位功能,没有使用

我有接,对地还接了一个104电容,烧录没问题,也不是RST脚复位

网友B:
我RST是接10K的上拉电阻,烧录时,接通烧录针时,偶尔提示烧录器断开,但插着不动它会自动重新连接并烧录成功。

楼主:
我试试,应该是RST角的问题引起的重启,问过NU LINK的商家,他说,如果RST电压低于MCU VDD就会引起稳定。先试试。我的图很简单。就是N76E003AT20引角直接引出的,其它都没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应该是RST角的问题引起的重启,问过NU LINK的商家,他说,如果RST电压低于MCU VDD就会引起稳定。先 ...

遇到过同样问题,我更换质量好的USB线就解决了,换成差的就不行。可以试试更换USB线

网友D:
连VCC和GND没

网友E:
试过上面 的方法如何?

楼主:
USB线没问题的,用的是LINK的VCC GND。还是不行,在RST加了100k 104还是连接 断开 连接断开

楼主:
dat clk rst 你们接的那个脚 at20的

楼主:
在测试座上可以正常下载,奇怪的问题,在PCB上就不行。0.8的板子,还好呀。不知道那里产生了干扰

楼主:
芯片使用正常,就是不能ICP下载,尴尬的事情

楼主:
最后找到的原因是,DAT线上有干扰,引起的,在线上串了一个10K的电阻,解决问题。烧录20次,全部通过。

你的DAT线没有接其他负载,哪里来的干扰,这个干扰一定要找到才好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楼主真是辛苦了,不过恭喜楼主找到了问题根源。

网友:
原来串联电阻还可以祛除干扰,多谢经验。

网友F:
我也有过类似事情,后来换好线,可以正常工作了。。。。应该是原板子设计不好,太小了,省去很多滤波电容,产生的干扰。。。。。

网友G:
不相信LZ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是找到了表象而已。
别人不需要串联10K电阻,你就需要,显然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是的,我板子是太密或布线太细引起的,出现的断开连接断开连接,不过确实是在串了电阻之后好的,可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串了电阻之后,把电阻拿掉,也是可以下载了,而且是一直可以下载。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不过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串电阻我没有更改板子任何布局或元件,串前串后都没有。只是在下载接口处增加的电阻,拿下电阻之后下载也没有任何

网友H:
串联10K的电阻,怎么说都不信呀。脉冲都快平了吧

楼主:
其实还是线做的线太细引起的,之前线都是6mil 现在改为8mil 可以正常下载和调试。把GND尽可能加宽。这个问题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新手。

楼主(2019-08-25):
RST 100K和C104 是延时上电功能,延时效果是当IC电压稳定后拉高RST。

网友I:
串联电阻还可以抗干扰,厉害,学了一招。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后找到的原因是,DAT线上有干扰,引起的,在线上串了一个10K的电阻,解决问题。烧录20次,全部通过。 ...

你的DAT线没有接其他负载,哪里来的干扰,这个干扰一定要找到才好

网友K:
哈哈,原来如此。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串电阻我没有更改板子任何布局或元件,串前串后都没有。只是在下载接口处增加的电阻,拿下电阻之后下载也没 ...

我用76e003做了7,8个产品了,都量产了,没有任何反复断开连接的问题。编程脚随便放都没问题。但是最近用76e885遇到了icp反复断开连接的问题。一开始了以为板子的问题,又做了另一款板子,还是同样的问题。不光是反复断开,连接。可以下载,就是aprom验证通不过。现在都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了,只敢用003,其他的都不敢用了

网友M(2021-03-11):
10K的有的还是不行,最后用1.2K的终于搞定了

网友N:
先确认引脚没有短路,或者看看焊接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