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这个示波器观测到的波形,很神秘。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28):
用STM32F030板子输出4秒的PWM波形,周期=8us,高脉冲=1.4us。
用示波器看这段波形
1. 当调整示波器的M<=10us时,观察到的波形很正常
2. 当调整示波器的M=5ms时,观察到的波形就变成了25ms的高电平, 100多ms的低电平的波形
3. 当调整示波器的M=10ms时,观察到的波形就变成了30ms的高电平,50ms的低电平波形了
4. 当调整示波器的M=25ms时,观察到的波形就变成了25ms的高电平,125ms的低电平波形了

调整示波器的M档,有时候看到的是一大段黑黑的高电平(这应该是很多个PWM波形),一段低电平;有时候看到的是一个高电平脉冲,一段低电平。

请教一下:示波器为什么会这样显示波形?是示波器有问题,还是这串波形输出有问题?

网友A:
你的这个pwm的频率特别高,想一下一毫秒可以显示125个波,而你的示波器在屏幕上它的像素,一格能够显示多少个点呢?

网友A:
示波器的扫描频率特别高,在时间分度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完整的波形肯定没法显示了,所以只能抽样一部分进行显示,具体的抽象算法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我通过软件测试出来的是高电平1.4us,低电平6.4us的一串3秒的波形。
为什么在M=25ms看的是低电平125ms?

我们自己通过PWM写一个这样的波形出来,把示波器调到M=25ms,看到是一串密密麻麻连续的波形而已,根本不会出现125ms的低电平。
更奇怪的是,把示波器调到M=10ms,看到的波形低电平却是50ms了

谁能解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B:
示波器采样频率低于信号频率,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当你使用了很慢的扫描频率,示波器采样速率也降低,他应该有指示的。
你100K的信号,用10KSPS的采样速率,肯定不会得到正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使用了很慢的扫描频率,示波器采样速率也降低,他应该有指示的。
你100K的信号,用10KSPS的采样速率, ...

是的,你说的这些有道理。

本来是10us周期,高电平占1.4us的波形,用很慢的扫描频率能变成高电平是25ms, 低电平是125ms的波形,我就理解不了

楼主:
就象下面这样的波形

楼主:
难道中间那个125ms就没有扫描到任何波形吗?原始波形是1.4us高电平,6.4us低电平,时间是3秒。

网友C:
示波器的显示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中间那个125ms就没有扫描到任何波形吗?原始波形是1.4us高电平,6.4us低电平,时间是3秒。 ...

可能,示波器采样频率和相位跟你信号的相乘,采样点与波形重合的地方也是周期出现

网友B:
比如你100K的方波,你用了很慢的采样速率,比如10微秒一次,那么它的采样值就只能是低电平或高电平,无法辨识出信号其实是个方波。

网友E:
一看就是个没用过模拟示波器的  在这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