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51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9-06-28):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图中画方框的地方,我如果写成 P2=table[1];,程序就正常,数码管正常显示1,如果我加个判断,却显示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全局变量加个volatile

网友B:
没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只有一种可能,P3的值瞬间又改变了,延时1ms太短了,按键其实还没有稳定
应该这样用
uchar ucTmp;
delay_1ms();

ucTmp = P3;
if (ucTmp != 0xff)
{
        switch (ucTmp)
        ....
}

另外&oxff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先把代码搞规范再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