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向可控硅的控制问题,TYN610

楼主(2019-06-28):
第一次弄可控硅电路,遇到问题,请教一下,如图示:
1、按电路中的参数测试到时光耦是可以控制DS1输出,但是在Q1上有约45V的电压,DS1上有160V的电压,显然是不对。
2、去掉R3,并短接,则DS1上直接有140多V的电压输出,相当于Q1不受光耦控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嘛Q1直通了,要嘛Q1有几十V的电压。问题除在哪里,请教了!!。

网友A:
PC817输出端的耐压才几十V,怎么可以控制220V的电压呢?
PC817击穿了,没法控制。

网友B:
PC817耐压不够,CE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817输出端的耐压才几十V,怎么可以控制220V的电压呢?
PC817击穿了,没法控制。 ...

不是有R4在限流、分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817耐压不够,CE软击穿了。

不是有R4在限流、分压吗,,

能推荐一个光耦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有R4在限流、分压吗,,

限流没用呀,光耦相当于一个可控的稳压二极管。
输入有电流,相当于0V的稳压管,输入没有电流,相当于几十V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没用呀,光耦相当于一个可控的稳压二极管。
输入有电流,相当于0V的稳压管,输入没有电流,相当于几 ...

可否推荐一款可替换、可用于此电路的光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推荐一款可替换、可用于此电路的光耦?谢谢

MOC3052,原理图需要简单修改一下,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C3052,原理图需要简单修改一下,更简单

谢谢。。。

网友C:
如果不是调光,用个MOC3083吧,datasheet上有应用图

网友D:
还是用过自检测过零的MOC3*****,器件吧。

网友E:
确实光耦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C3052,原理图需要简单修改一下,更简单

可以控制了,就是通电有延时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过自检测过零的MOC3*****,器件吧。
可以控制了,就是通电有延时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