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一个AD620运放REF引脚连接的问题

楼主:
问:这个电路中,AD620的输出与REF引脚之间连接的这个TL062都有哪些作用?

补充:这个电路的输入是一些低频信号,伴有一些直流干扰,本人正在学习放大电路中,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A(2019-06-30):
楼上一对蠢猪神回答。
用漂移达7.5mV 的运放来消除仅2mV 漂移的仪表放大器的漂移?

网友A:
用漂移达7.5mV 的运放来消除仅2mV 漂移的仪表放大器的漂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一对蠢猪神回答。
用漂移达7.5mV 的运放来消除仅2mV 漂移的仪表放大器的漂移? ...

不想跟你一般见识,仔细研读LZ的补充内容,连技术细节要求看不懂,不良品一个,技术,人品不怎样,人生高度也就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画出內部等效电路,看了就才知道。楼上正解,有这种反馈都是这样的。

谢谢回答

网友D:
注意看看积分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