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也问一个N76E003烧录问题

楼主(2019-06-28):
N76E003应用于5V电路,烧录时NuLink用3.3V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烧录时候,外围又不需要工作。单片机N76E003 完全可以在3.3V烧录。

网友B:
应该可以,不过烧录时候一般都是LINK供电的。

网友B:
LINK一般都是USB的,应该不用考虑是5V 还是3V吧

网友C:
只要烧录好,就跟那没关系了。

网友D:
nu-LINK不是自己有电的吗

网友D:
可以,烧录时候跟运行时候无关。

网友E:
试试看,到底能否烧录,烧录成功后就跟这个没关系了。

楼主:
我个人也认为应该可以的,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就更放心了,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