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输出Windows的回车换行啊

楼主(2019-06-28):
#!/bin/bash
for FILE in *.mp3; do
    echo $FILE >> hi.txt
    echo -e -n '\r\n' >> hi.txt
done

上面的代码用winhex查看的换行符是0A,0D。

#!/bin/bash
for FILE in *.mp3; do
    echo -e-n $FILE >> hi.txt
done。

把代码改成上面那样,输出是0D,0A了,
可惜第一行多了个0D,0A。也就是第一行
多了个空行。有点搞不懂了啊?

网友A:
你确定你看见的是这个HEX值?
换行、回车都是典型的ASCII字符,换行是代码LF  数字是26   回车是代码CR   数字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看见的是这个HEX值?
换行、回车都是典型的ASCII字符,换行是代码LF  数字是26   回车是代码CR    ...

是的,我用winhex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看见的是这个HEX值?
换行、回车都是典型的ASCII字符,换行是代码LF  数字是26   回车是代码CR    ...

搞定了,应该这么写。

#!/bin/bash
for FILE in *.mp3; do
    echo -n -e $FILE >> hi.txt
    echo -n -e '\r\n' >> hi.txt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