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数字控制电源可以不设置中断控制吗

楼主(2019-06-28):
如题,电源和逆变器这些采用DSP控制时,通常设置一个定时中断,在中断内部进行程序控制得到调制信号,再利用DSP的PWM模块生成PWM信号。之前没多想,现在觉得如果不设置中断,只是main函数初始化后,在while循环里进行环路控制生成调制信号,但还是用PWM模块得到PWM,是不是也可以?当然前提是,环路控制程序之外的程序占比很小。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不建议这样做:
1、限制了主函数的能力,如果主函数需要处理很多数据(电源、逆变器都是如此)则一个while里面包含的内容会非常多,这里面控制调制会让时间间隔拉长,而且不确定。
2、高的重复计算,是这类控制的PID核心,可以得到良好的瞬态响应,如果放到主函数里面,则这些特性全部丢失
3、一般来说,逆变器类的PWM控制必须非常精准的定时处理,而主函数里面的循环根本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做:
1、限制了主函数的能力,如果主函数需要处理很多数据(电源、逆变器都是如此)则一个while ...

多谢回答,还有个问题,我之前做过功率比较大的逆变器,用的高控制频率、低开关频率,因为控制周期比开关周期短,所以当时也没多想,那对于有些高频开关的应用,我的控制周期可以比开关周期长吗,最多可以长几倍?(这个时候肯定是平均值控制方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还有个问题,我之前做过功率比较大的逆变器,用的高控制频率、低开关频率,因为控制周期比开关 ...

逆变器,sin控制的,只和控制速度有关,和PWM就没多少关系了,而且,大功率的,一般来说,都在20KHz附近工作,这个已经是行业共识了,高了开关损耗大,低了高频会听见,所以接近20KHz是最佳选择,而控制周期,则决定了正弦波的失真度,以1%为限制,则控制周期必须为10mS周期的100细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