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矢量

楼主(2019-06-28):
电路变量的相量表示都非常熟悉了,下面将相量应用于空间旋转矢量的表示中。

楼主:
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一定条件下,其可以合成按一定方向旋转的旋转矢量。

网友A:
我以人格担保,这个帖子绝对是原创,大家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相同的说法。

所以,这么好的帖子,得顶!

网友A:
老夫两年前就说过了=

有人就是不听,后果就是早玩要闹笑话。
例如本贴中"矢量相量",我估计百度不到!

网友A:
原本可以秒杀的运算,被搞的极度复杂,看的我是头晕眼花!矢量法或相量法的优势荡然无存。

网友A:
三相电路的对称性,这样写,是不是更明显,更beautiful?

E2=E1∠±120°
E3=E2∠±120°
E1=E3∠±120°

大家可以就这个帖子练手,楼主费了那么大劲,才弄出个3/2,你能不能比他简单一半?

xch
E2=E1∠+120° E3=E2∠±120° E1=E3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路的对称性,这样写,是不是更明显,更beautiful?

E2=E1∠±120°

这个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各有方便的地方。
楼主的问题不是在这里,在其他方面。
比如,“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这句话就有问题。

HWM
有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各有方便的地方。
楼主的问题不是在这里,在其他方面。
比如,“这里,将 ...

自己没理解,抄书又不按原文,就是这种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各有方便的地方。
楼主的问题不是在这里,在其他方面。
比如,“这里,将 ...

区别在于:我那个写法更general,他那个是把三个轴定位死了不让动。根本没必要这样。

基本概念有问题,但是人家可以根据所好,随便定义,不按规矩来,这个和他讲理,是讲不赢的。

网友B:
“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这句话就有问题。
矢量大小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这句话就有问题。
矢量大小是不变的。 ...

这里已经说了方向固定,若其“大小是不变的”,那还能合成旋转矢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这句话就有问题。
矢量大小是不变的。 ...

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两个可不是一个表达形式。

网友C:
要是小朋友,我们会建议回去找本模电书看看。。。

这个是电路分析基础层次的书籍上的!
首帖所述,不是“模电”教材的内容。
HWM
这个,“模电”书内可没有。

网友C:
你老人家闹这种笑话,我看还是放弃了吧。。

首帖所述,通常属于《电机学》教材内容。某些《普通物理》教材中也有讲到。
参考21楼和22楼我的回复。
HWM
你书都建议错了,不过我倒没觉得没什么可笑的,太正常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9632-1-1.html

全乱套了,原本以为本贴是回答上面帖子的,现在看来也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是小朋友,我们会建议回去找本模电书看看。。。

对不起,这个是世界首创,其他地方看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老人家闹这种笑话,我看还是放弃了吧。。

     又来“自定义”了?算了,别费劲了,遇到这种只要鸭子嘴硬必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又来“自定义”了?算了,别费劲了,遇到这种只要鸭子嘴硬必赢 ...

这个帖子,看的寡人是晕头转向。

种种迹象显示,尤其是上面他回答shalixi,他是想回答某网友的电压空间矢量问题的。而且自己亲口说要让矢量大小变化,但方向不变!

但是你看他那个A1/2/3表达式,我滴个乖乖,真是个发明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9632-1-1.html

全乱套了,原本以为本贴是回答上面帖子的,现在看来也不 ...

不过,新问题又来了。请看https://bbs.21ic.com/icview-2830490-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这句话就有问题。
矢量大小是不变的。 ...

你理解错了。首帖说的是:平面上三个互成120度角、方向不变但大小按照简谐变化,一定条件下可以合成一个同一平面上按照一定方向旋转大小不变的矢量。那三个矢量,方向不变但大小按简谐变化,合成的矢量,大小不变但方向匀速旋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这句话就有问题。
矢量大小是不变的。 ...

如果要举个实际应用的例子,那么,三相交流二极电动机绕组磁场和合成磁场就是首帖所述数学表示的具体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理解错了。首帖说的是:平面上三个互成120度角、方向不变但大小按照简谐变化,一定条件下可以合成一个 ...

你数学基本功太差了!!!
你把A1/2/3表达式看懂了,再来评论,OK?

网友A:
"旋转矢量"这个概念,高中物理就学了,大学物理也学了,在电路原理中,也是反复运用。

这么简单的概念,被你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F:
各位若是对首帖所述问题有兴趣,不妨进一步想想:减少一个固定矢量,仅用两个方向不变但大小按照简谐规律变化的矢量,能否合成一个大小不变但方向匀速旋转的矢量?

网友A:
地板楼层第一个图片,已经明确指明那句话适用条件了,是"在电路理论中"!

有个聪明绝顶的人,跑过来告诉我,说你讲错了,在三维空间两者不同!!!

你是俄罗斯留的学,电路理论中还有空间的概念?

网友C:
简单,基础的东西,搞的奇奇怪怪乱七八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简单,基础的东西,搞的奇奇怪怪乱七八糟。。。。

还不如百度有用:

百度上说的很清楚,但是相同的内容从大师口里讲出来,观众立马不知所云。这就是讲话的技术?

网友C:
怪不得。
原来又被度娘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
原来又被度娘坑了。

他的本意,是想复述一遍百度上的电压空间矢量!
但是,他口角不利落,转述的乱七八糟,还落下了一个关键数据:120°!!!(一共是两个120°)!
导致观众看的直蒙圈,不知所云。

所以建议大师和21血糖,以后还是跑教材上截图,可靠性能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
原来又被度娘坑了。

你这就说对了,那厮一直在“百度”。

你可别学他,建议看什么“模电”。找本《电机学》之类的看看吧。

我在14楼和15楼评论中,已经明确说过这些不是“模电”教材内容,而是属于《电机学》内容,某些普通物理教材也有讲到。

楼主:
本帖本意就是要阐明矢量和相量的本质差别。

网友A:
哈哈,我手机里的PDF也有600多个,各种电子类资料都有,以备在论坛上碰到"无所不通"的大师,吹牛备用。不可能全都看一遍,随便翻翻有个印象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就说对了,那厮一直在“百度”。

你可别学他,建议看什么“模电”。找本《电机学》之类的看看吧。 ...

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人家是讲你的!

好尴尬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帖本意就是要阐明矢量和相量的本质差别。

我上面已经说了,沙发楼层第一个图中的结论,是针对电路理论这门课说的!这是前提条件!!!
违反这个条件还成不成立,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现在这个杠精,用他和张大侠的话说,是用电机学中内容,来推翻我那句话,也就是说,把前提条件修改了。

退一万步说,即便这个帖子确实证明了矢量和相量的不同,与我所给的结论之间,有一分钱关系吗??能推翻我的结论吗???

网友A:
有人说=

1.相量的概念和傅里叶级数之间,1分钱关系也没有。更别说什么"源自于。"。非要找到共同点,两者都包含复数???

2.使用旋转矢量法表示谐波函数,比傅里叶级数早了几千年??说前人的理论是源于几千年以后的后人,除非托梦才能办到。
3.在单相异步电机理论中,用两个反向旋转矢量代替谐波脉冲场,难道说这个理论也是来源于傅里叶级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百度有用:

大小不是变化的吗?你这也画着。

网友G:
这是要干啥,  讲理论之前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实际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理解错了。首帖说的是:平面上三个互成120度角、方向不变但大小按照简谐变化,一定条件下可以合成一个 ...

好热闹。“这里,将给出三个间隔120度的固定方向矢量,矢量大小按简谐变化”。
a1=Am*sin(ωt+φ).你说说看,毛病出在哪里?
要就事论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各位若是对首帖所述问题有兴趣,不妨进一步想想:减少一个固定矢量,仅用两个方向不变但大小按照简谐规律变 ...

两码事。

一回事。当年最早的感应电动机就是两个方向不变但大小按照简谐规律变化的的矢量,合成一个大小不变但方向匀速旋转的矢量的。那是特斯拉的发明。三相电动机是后来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举个实际应用的例子,那么,三相交流二极电动机绕组磁场和合成磁场就是首帖所述数学表示的具体应用 ...

从回帖看,H已经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了。

@maychang :你又不懂高等数学,瞎掺和啥呀!
HWM所述,没有毛病。
HWM
@shalixi :你还是没理解。建议仔细看我前面所给出的内容,我觉得够详细的了。
@HWM :a=Am*sin(ωt+φ)用矢量怎么表示?Am,ω,φ都是不能变的,只有t在变。如果用矢量表示,是一个旋转的矢量。
HWM
没毛病,是你理解有误。

网友A:
惜墨如金式的聊天,如同打哑谜,观众看着老郁闷了。

说人家不对,究竟哪儿不对也不说,就叫人家猜,多讲几句话能累死吗?

网友A:
我36楼昨天就说过了,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

我有绝对的把握,这些人只是道听途说某些东西,并非真正的【懂】!

网友A:
上证据=

这就是我在36楼第三点所说的意思。

所以这些大师,越是肯定某句话,说的活灵活现,跟亲眼目睹一样,观众越是要在这句话后面打个问号!这两个大师说话,可信度极低。

H大师的观点基本能看懂,Xu大师想说啥没看懂。另,西北模电王的称号没毛病,是你自己误解了。此处的西北指的是“喀纳斯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区域。

网友A:
搞笑,楼上有人说能看懂H的观点!

倘若追问一句:H的观点是什么?估计就溜人了。

网友E:
你们看一下这个!!!

大小按正弦变化,方向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们看一下这个!!!

我和shalixi说了半天,感情你们是没看懂!

你去看看H大师那个A1/2/3是什么意思再说。

然后对比张眉同志的说法,看看他说的,和你这个公式,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H:
楼主的公式写法是有点问题,但不影响理解(把“其中”的那几个公式忽略掉即可),楼主想表达的意思还是清楚的。

HWM
“把‘其中’的那几个公式忽略掉即可”,不可。前面的“其中”是条件,而后面的“其中”是结果。 思考一下,若“不平衡”,那么合成后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公式写法是有点问题,但不影响理解(把“其中”的那几个公式忽略掉即可),楼主想表达的意思还是清楚 ...

删掉你指定的那几行:

几乎删掉一半,你还是能看懂,阁下水平真高!!!
我们是一行不省都看不懂的!

嗯,俺还真是这么看的。A1、A2、A3的写法确实让人迷糊,这么一删就天下太平了。

网友A:
原本是很简单的小儿科问题,学过【电路分析基础】之类的课程,就可轻松秒杀。甚至学过大一物理学就能搞定的。经过高手一分析,大家蒙圈了。
所以大家干点正事去吧,不要在这瞎浪费时间,毫无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删掉你指定的那几行:

这个好像我也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我也没看懂。

有时候不需要看懂,也能判断出哪一方理亏。

某一方要是(自认为)占理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支支吾吾,打马虎眼,绝对是上千字的小文,又是截图又是证明的!而且在其他帖子里反复引用其证明。哪会像现在这样老实?!

网友E:
噢,不。我之前的问题是,为何那个空间矢量叫做空间??? 我的数学基础只认识了笛卡尔坐标系,平面极坐标,以及球面座标,柱面坐标。然而,却找不到一个能够表示那个电压Space-Phasor的空间坐标系,笛卡尔吗,好像有复数对不上。平面极坐标好像人家那里有个Space也对不上。
然后,我找了派克1927年那些论文,发现人家的论文画有Axis ABC,以为是坐标轴,既然又谈到那个Space-Phasor,然后我就开始怀疑那个ABC是不是类似于笛卡尔坐标系,其中那个Axis B是不是斜竖着的,我就发了一贴问大神。

我不仅仅学过高数还学过线性代数,因为线代谈到3个线性无关的向量(例如(1,0,0)、(0,1,0)、(0,0,1))就可以表示一个3维的向量了。然后,又看了一下那三个互为120度的相量,如果都在一个平面那只能说明着三个向量组不是一个极大线性无关组,于是这个组的秩rank = 2,说明只能表示平面内的向量了。

但是,那个为什么又叫Space-Vector? 于是,矛盾出来了。想不通,短路了。我的问题出现在那个三相的坐标系也不是坐标系,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位于坐标系上的三个向量线性无关,而这三相坐标系不符合线性无关的要求。导致我找不到一个可参考的坐标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噢,不。我之前的问题是,为何那个空间矢量叫做空间??? 我的数学基础只认识了笛卡尔坐标系,平面极坐标 ...

后面我发现我看相关的资料也是徒劳的,因为众多的关于Space-Phasor的**,都是用到了ABC三个轴,由于这三个轴只能表示一个平面向量,与Space矛盾。于是,这个Space-Phasor,我找不到可以参考的坐标系。于是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什么东东!,如果是这样,后面的坐标变换无从谈起。因为,由于前面的原因,没有东西可以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