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的输入、输出电解电容的容值如何计算 ?

楼主(2019-06-28):
听说,电源的输入、输出电解电容的容值是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选择的(好像还有个啥口诀)。

以下图为例:
输入:DC8-24V;
输出:DC12V;
输出电流:2A(最大值)。

请问,这里的C1 C2容值如何选择 ?

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

网友A:
变形的SEPIC架构,升降压的
你必须有自己需求指标,才可以确定输出电容。
这里比如12V 2A  100mV纹波,则按照12V输入计算,频率400KHz  100mV=2A*2.5uS/C2  C2=0.05mF=50uF.
输入按照此规格参考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的SEPIC架构,升降压的
你必须有自己需求指标,才可以确定输出电容。
这里比如12V 2A  100mV纹波,则按 ...

谢谢大神!

可以给推荐下这方面的资料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00kHz时,L1=L2=5.6~12uH,C1=33~100uF,C2=10~47uF,C3=10~33uF。TI文档可见。

谢谢大神的提醒!
虽然有些差异,也足够参考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愈小愈容易成为不连续导通模式,三个电容值越大则纹波越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