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2V/2.5A电源mosfet,pwmic,周边零件烧糊

楼主(2019-06-29):
我们生产Ac~Dc12V/2.5A电源,整个测试都测试pass,而后再通电,不加负载,电源直接烧掉(mosfet,pwmic,周边零件烧糊),请教各位是什么导致

xch
那你就加个负载。反激空载副边过压有可能击穿MOSFET。

网友A:
看起来像是散热不够烧了的。。。
不像是开机就爆了的。

楼主:
目前主要的起火点在R13/14/15限流电阻那边,主要放置两天就会有几率出现,不是100%都是这样,故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反激电流过大导致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清。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元件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清。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元件都在哪里。

详见图纸

网友A:
似乎电阻功率用小了。
但不带负载应该烧不了这几个电阻。

网友B:
调试、带载都OK。
再通电,烧成这样,故障很明显是由于MOS管穿了,导致PWM IC和源极电阻全部烧毁。
因为你调试过,带载过,所以MOS管上电烧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马上可以分析出来。
关于问题分析,只是这样一个图纸,而且不全面的,这不是什么高端技术,用不着这样藏着掖着吧?现在这样很难,我们不是神仙。
说一下变压器参数,工艺做法。RCD吸收,测试波形什么的才好帮助你。

网友C:
排除芯片初始不稳定无阀锁控制,R12接参考负而不是S极看看,这是典型的上电mos不受控所致

网友D:
MOS管过热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