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Linux应用编程之lseek详解

楼主(2019-06-29):
Linux应用编程之lseek详解
1、lseek函数介绍
(1)、文件指针:当我们要对一个文件进行读写时,一定要先打开这个文件,所以我们读写的所有文件都是动态文件。动态文件在内存中的形态就是文件流的形式。
(2)、文件流很长,里边有很多个字节。那我们当前正在操作的是哪一个位置呢?GUI模式下的软件用光标来标识这个当前正在操作的位置,这个是给人看的。
(3)、在动态文件中,我们会通过文件指针来表征这个正在操作的位置。所谓文件指针,就是我们文件管理表这个结构体里边的一个指针。所以文件指针其实是vnode中的一个元素。这个指针表示我们当前正在操作文件流的哪个位置。这个指针不能被直接访问,Linux系统用lseek函数来访问这个文件指针。
(4)、当我们打开一个空文件时,默认情况下文件指针指向文件流的开始。所以这时候去写write时写入的就是从文件开头开始的。write和read函数本身自带移动文件指针的功能,所以我们write了n个字节后,文件指针会自动向后移动n位。如果需要人为的随意更改文件指针,那就只能通过lseek函数了。
(5)、read和write函数都是从当前文件指针出开始操作的,所以当我们用lseek函数将文件指针移动后,那么再去read/write时就是从移动过后的位置开始的了。
2、用lseek计算文件长度
(1)Linux中并没有一个函数可以直接返回一个文件的长度。但是我们做项目时经常会需要知道一个文件的长度,怎么办?自己利用lseek来写一个函数得到文件长度。
我们用lseek将文件指针移动到末尾,然后返回值就是文件指针距离文件开头的偏移量,也就是文件的长度了。
ret = lseek(fd, 0, SEEK_END);
3、用lseek构建空洞文件
(1)、空洞文件就是文件中有一段是空的。
(2)、普通文件中间是不能有空的,因为我们write时文件指针是依次从前向后去移动的,不可能绕过前面直接到后面。
(3)、我们打开一个文件后,用lseek往后跳过一段,再write写入一段,就会构成一个空洞文件。
(4)、空洞文件方法对多线程共同操作文件是及其有用的。有时候我们创建一个很大的文件,如果从头开始依次构建的话,时间会很长。有一种思路就是将文件分为多段,然后多线程来操作每个线程负责其中一段的写入。
4、补充文件,今天学习的时候,发现有个代码没看明白,后来上网查,才弄明白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int argc, char **argv 用于运行时,把命令行的参数传入主程序。

argc -- 命令行参数的 总个数,包括 可执行程序名。
argv --  第 i 个参数。
argv[0] -- 可执行程序名。
例如运行:
./a.out
argc 等于 1, argv[0] 是 "a.out"=

例如运行:
./a.out  b  5.2
argc 等于 3, argv[0] 是 "a.out", argv[1] 是 "b", argv[2] 是 "5.2".

网友A:
这些属于UNIX编程吗?